山寨N2PK VNA 分析!各路高人请进!

楼主(2010-10-12):
N2PK的链接请看:
http://n2pk.com/VNA/VNAarch.html

这个就是基本的原理,核心就是DDS和MC1496模拟乘法器。

如果两个信号频率是一样的 sin(x) * sin(x+beta) 那么通过1496 可以得到一个直流分量和一个2备的频率。。这个是高中的基本知识!

那么我们用MATLAB来仿真一下看看。。

代码:

a=linspace(0,2*pi,100000);
b=sin(a);
c=linspace(0.5*pi,2*pi+0.5*pi,100000);
d=sin(c).*b;
plot(b)
hold on
plot(sin(c),'r')
plot(d,'g')
没有对坐标处理。。。其中 黑线和红线是两路同频率但是相位不同的信号。。
绿色是他们相乘后的信号!
N2PK滤掉了那个高频信号 取其中的直流分量。做两次测量就可以得到幅值和相位!

再试试 让C信号从0-360度变化 看看相乘后直流分量是什么。。

代码:
a=linspace(0,2*pi,100000);
b=sin(a);
for i =1:1000
    c=linspace(2*pi*i*0.001,2*pi+2*pi*i*0.001,100000);
    d=sin(c).*b;
    e=fft(d);
    f(i)=e(1);
end
plot(f)

看看输出信号的直流分量是这样变化的。。。那问题就来了 0度和180度的信号 输出是一样的?这个如何解决呢?

网友(2011-12-30):
n2pk本振会有0度和90度两次相乘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