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0的载波监听和CCA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CC1100一直检测不到载波?给位仁兄帮帮忙吧!!!

楼主(2010-10-12):
我用的CC1100是433MHz的频段。一边一直发送433MHz的数据。一边的GDO2设置的0x0E,CCA模式设置的是若RSSI在门限之上。AGCCTL0,AGCCTL1,AGCCTL2G的设置是什么?我只设置了AGCCTL1的相对门限禁止,用的是绝对门限。在执行halSpiStrobe(CCxxx0_SRX)后,接收到发送端发送的数据。再次进入接收模式,(因为我看资料上说只有在接收模式下,CS才有效)然后执行halSpiStrobe(CCxxx0_STX),但GDO2的电平一直为低,没有检测到载波。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哪位兄做过,请给指点指点吧,小弟不胜感!还有就是发送数据一方确定在一直在发送数据。盼望您的指点!!!

楼主:
还有一点就是同步字用的是30/32+门限之上的载波感应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复?难道没人做过?各位做过的大侠,帮帮小弟吧!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2011-04-04):
这个帖子这么久还没人回啊!!!看来还是得靠自己,呵呵!!!
载波监听的结果是:
1、如果有载波,那么GDO2引脚上是只有一个高脉冲而不是一直持续为高!!!我们在资料上看到的是监听到载波引脚为高,而没有看到引脚是如何恢复低的!!!所以GDO2上出现的只是一个脉冲,然后又变低了!!!刚开始的时候我是读取这个引脚的值,因为就一个脉冲根本没法读出来,所以一直找不到问题在哪!!!后来改成了将这个引脚连接到微控制器的上升沿中断引脚上,检测到载波后进入中断设置标志位,这样就比较方便的检测载波了!!
2、如果没有载波,GDO2引脚不变。持续为低...

网友:
楼主,你很无私!谢谢!

网友:
我只能mark一下了……

网友(2011-06-07):
楼主配置的参数都设置什么值啊?

网友(2011-08-11):
楼主确实很无私,我现在也在走CC1100的载波,不过还没有搞定,悲剧啊

网友:
学习了 最好讲的再详细点 新手在这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