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个简易的数码相机

楼主(2010-10-13):
我手头上有MEGA16一块,STC 1T周期单片机一块(速度和RAM,ROM都比较快比较大的),OV7670摄像头模块一个,2.4寸TFT外设一个SD卡接口液晶一块!那我还需要什么东西吗??这些东西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数码相机吗?可以截取图片的那种。。

网友:
直接驱动摄像头可能速度不够,除非超频,但是能超到多少呢,稳定性又如何,都是未知数

网友:
74hc245,74hc00,网上有实例。预览用10万像素,照相用30万像素。全部3。3供电。摄像头用2。6伏。如果用Avr要用低电压版。16m晶震可以工作,烧程序用8m。那个stc的没用过。照一张得几秒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家觉得可行性如何,可行性的百分比有多大,因为我要做毕业设计,这几天就要报题目,所以比较急,如果可行性不大的话我就换一个题。。如果可行性大的话,我就定下了。。。

网友:
坛子里的确有人做出来了,你可以搜一下,我也刚开始尝试。的确没有太多发言权。摄像头,彩屏,Sd卡,Fat32,bmp。。。。需要很多时间精力的。能研究完吗?如果半分钟才能照一张呢?答辩时会不会很尴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半分钟就半分钟,这没关系。。主要是能真正的拍一张照片。。我们老师好说的很,跟他说说原因就得了。。

网友:
看下我的帖,完全可以,只不过得自己把AVR的转为STC了
自己写个把TFT里的图象读出来写到SD卡的部分(加个BMP文件头,按BMP格式放RGB数据),再移植下FATFS,慢就慢点。但能拍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
算了。。我现在定下题目了。题目都报了。。。我做简单频谱分析仪,这个对单片机要求不是很高。。。呵呵。。不过我会按照你这个思路来弄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
算了。。我现在定下题目了。题目都报了。。。我做简单频谱分析仪,这个对单片机要求不是很高。。。呵呵。。不过我会按照你这个思路来弄弄。。

这个简单频谱分析仪也有很多朋友的可参考,呵呵
最简单的是用STM32,用他自己的ADC,用官方的DSP库做FFT。。。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不过离散型的傅里叶变换好难啊!!不是一般的难。。。头大啊。。

网友(2013-09-30):
高手到底是做数码相机啊还是频谱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