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计算题——试求伏特计和安培计的读数

楼主(2010-10-13):
◆一道计算题——试求伏特计和安培计的读数

本仿真分坛气氛欠佳,出道计算题,活跃一下。

图示电路中,设 R=50 欧姆,感抗 ωL=5 欧姆,容抗 1/ωC=45 欧姆。
若外加电压 u = 200 + 100sin3ωt 伏,试求伏特计和安培计的读数。
写出完整的计算步骤(包括必要的文字说明)。 2010.10.13  2:12

暂不公布答案。
若不便于计算机编辑计算步骤,也可以手写在纸上,拍成图片传上来。

欢迎都来试试。
欢迎不同解法。

楼主:
占楼预留答案位。

网友:
图中电流表与 电压表均为交流,所以电源的直流电压分量忽略不计 .在电源频率为w/(2*pi)是电容阻抗为45j,电感阻抗为-5j,现在电源频率变为原来的3倍,电容阻抗变为原来的1/3,为15j.电感阻抗为原来的3倍为-15j ,此时,产生并联谐振,交流阻抗无穷大交流电压表上显示电压为电源电压100/1.414(有效值)电流表电流应该为0

网友:
伏特计读数是70.7,安培计的读数是4。
解法:
前提RLC是理想器件。
根据叠加定理,交流单独作用时,电压源的频率3w,LC并联谐振(容抗=1/(3wC)=15欧,感抗=3wL=15欧),阻抗无穷大且呈纯阻性,总电流为0,L的电压有效值=100/1.414=70.7伏;直流单独作用时,L的电阻为0,所以总电流是200/50=4安培,L的电压=0,交直流共同作用:总电流是4安培,L的电压=100sin3wt。

楼主:
有答题的就好。谢谢支持。

暂不公布答案。
若不便于计算机编辑计算步骤,也可以手写在纸上,拍成图片传上来。

欢迎都来试试。
欢迎不同解法。

网友:
老人家忘记公布答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人家忘记公布答案了

哈哈,没有忘记。我在【6楼】又重复说过,暂不公布答案。
你还可以用不同的解法再做,或者对自己的答案进行修正。

楼主:
以前只见过人家写的。
刚才,逼着自己,破天荒、第一次在电脑上写运算式,以便日后公布答案,就不必动用照相机啦。
初试一下,还行。

楼主(2011-03-23):
顶上来!

欢迎都来试试。
欢迎不同解法。

网友(2012-10-18):
这个电路原理学过,回头看看书再。

网友:
又见有人挖坟

网友:
把shenxf的计算过程加上了。

网友:
电路原理:正弦稳态电路分析有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