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衡一个精密测电机电流方案,是用标准台表还是用板卡采集

楼主(2010-10-13):
一个实际的项目,需要快速精密测量一个电机电流,电机DC12V,工作电流5A左右,堵转电流50A,经常会堵转,甲方要求电流测试精度0.1%,数据采集1000次每秒。别拍砖指标。测试时间大约10秒,电机带载,卸载,正反转堵转等情况下连续采集电流。
    方案一,用安捷伦等台表配分流器,用GPPIB输出数据到计算机。
    方案二,用一大功率电阻分压,NI普通模拟采集卡采集电压。德国人是这么干的,分压电阻用的康铜/锰铜,有250毫米长铜板。然后加多重滤波后进采集卡。
请高手评论一下哪个方案更好,此项目资金充裕。是给宝马等一线厂家零部件测试。哪里能够买到如此大功率的分压电阻,或者哪里卖温飘低的锰铜/康铜条?台表实时数据输出能力如何?多谢各位

网友:
直接搞个高精度的电流传感器  霍尔电流传感器  满量程精度万分之0.4

楼主:
什么牌子的霍尔电流传感器能有这么高精度?响应速度如何?还真不知道

网友:
忘记了  不是lem?就是霍尼韦尔

网友:
楼主1000次每秒的数据采集我不太明白,那可是1mS采集一次了,直流电机在工作时电流波动很大,数据会很不稳的,因为波动周期远远大于1mS。

此项目资金那么充足吗,还给一辆宝马,口水啊。。。。。。

网友:
其实你的测试系统满量程起码要50A,那50A时有0.1%的精度,在测试5A以下的电流时也只有1%的精度了,除非把精度提高到50A量程的0.01%,或者用两个量程的采集同时进行,50A的是0.1%,5A的也是0.1%,电路复杂点,但是容易做。

采集我认为还是大功率电阻比较能保证精度,起码不用考虑线形的问题,霍尔传感器可是要考虑很多因素了,线形度,反应速度,磁场干扰等等都是要考虑的问题,唯一优点就是隔离,与系统没有电器连接。

楼主:
非常感谢春风的回复,实际工艺是靠电机的电流判断负载装配质量等。很复杂,我也没搞懂工艺。是一毫秒一个采集值,要求就是快速采集。一线品牌要求的测试也高精,不过没有说送宝马。但数十万硬件费用不是问题,测量是个无底洞,对于这个应用我觉得资金不是瓶颈。
     刚才查了查闭环霍尔传感器,精度不错。你说得双量程倒真是个好办法,例如一个量程是10A,另外一个是50A,可是当电流是50A的时候,低量程的就超了,如何避免低量程系统不损坏呢?我想法是用两个闭环霍尔,或者两个分压电阻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网找些电流传感器的资料,包括5欧/1500W巨功率电阻。

网友:
电机在标准工作状态测量它的工作电流  应该不能够引入过大的附加电阻吧?
要么选用好点的电源能在电机两端做电补偿  不然电机工作的状态就不是需要测试的状态了

楼主:
如果串电阻也是很小的电阻,电机接线端子采用四线测电阻连接方式,19寸机柜直流电源1U或2U的,有好些的推荐一下,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春风的回复,实际工艺是靠电机的电流判断负载装配质量等。很复杂,我也没搞懂工艺。是一毫秒一个采集值,要求就是快速采集。一线品牌要求的测试也高精,不过没有说送宝马。但数十万硬件费用不是问题,测量是个无底洞,对于这个应用我觉得资金不是瓶颈。
     刚才查了查闭环霍尔传感器,精度不错。你说得双量程倒真是个好办法,例如一个量程是10a,另外一个是50a,可是当电流是50a的时候,低量程的就超了,如何避免低量程系统不损坏呢?我想法是用两个闭环霍尔,或者两个分压电阻

1mS采集一个数据而且0.1%是挺有难度的,至少工频干扰你用滤波的方法就无能为力。
现在的采集系统,超量程都不会损坏设备的,采集的电阻使用一个,信号放大和采集用两套。
另外电阻功率也不用很大,50W的10毫欧的就不错的。

楼主:
对于工频干扰,过采样然后取均值吧,台表咋做那么准,我都想直接用台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工频干扰,过采样然后取均值吧,台表咋做那么准,我都想直接用台表了。

过采样取均值,那可不是1mS一个数据了,至少得20mS

楼主:
不好意思,弄错了。春风说的对,看来不能用过采样。高速要求精度还真不好玩。安捷伦台表高速采集如何对付工频干扰?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弄错了。春风说的对,看来不能用过采样。高速要求精度还真不好玩。安捷伦台表高速采集如何对付工频干扰?

我认为安捷伦的台表也只是低速才对付工频干扰的。
单独做为一个仪器,它是不管你外面的干扰的,只保证他自己采集的稳定精确就OK了,假如我要测试电源的波动数据,那它给滤掉了就帮倒忙了。

楼主:
有道理。分压电阻上的共模电压很高,工频干扰加上的也是共模干扰。如果数采卡的仪放下了功夫,能否忽略这些共模成分呢?如果共模干扰成了差分信号神仙也无能为力了吧?
   春风的主业是做仪表的吗?

网友:
正好最近也在找这个资料

传几个max 的方案 看看行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道理。分压电阻上的共模电压很高,工频干扰加上的也是共模干扰。如果数采卡的仪放下了功夫,能否忽略这些共模成分呢?如果共模干扰成了差分信号神仙也无能为力了吧?
   春风的主业是做仪表的吗?

你这系统才12V,完全可以和测试系统共地的,用高速仪表放大器是可以搞定的,我还是建议你用分压电阻直接采集,霍尔的可能难度很大,通信部分光电隔离就行,用串口通信比较简单。
我以前做过仪表,不过也是半瓶醋。

楼主:
初步方案,利用分压电阻(闭环霍尔传感器需要评估)出来的小信号,滤波后进NI的数采卡。感谢诸位帮助。

网友:
呵呵~~宝马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发动机  起动电机  ~~~ 嘻嘻我猜中了没

我想如果想快速完成这个作业 用  方案一,用安捷伦等台表配分流器,用GPPIB输出数据到计算机。

别人现成有保障的成品          前提就是烧钱

网友:
哪里能够买到如此大功率的分压电阻

定制~~~   10个和 1000个~~~价格不会差太远

网友:
启动电机电流不止50A

网友:
应该是暖风电机、冷风电机或者摇窗电机之类

楼主:
小会会的经历和我类似,我个人感觉标准台表也不错,小会会知道GPPIB是否能够承受1k次采样数据每秒的实时数据通讯。其实台表没有NI的PXI系统烧钱,NI的起步价格也要4万,随便一个板卡也要一万PXI接口的。但是台表的柔性低,一旦一个功能,台表没有就完蛋了。数采卡基本是万用的。
    这是个安全产品上的电机,普通摇窗电机才没有这待遇,

网友:
建议楼主看看横河YOKOGAWA的功率分析仪WT3000、WT1600
精度绝对满足楼主的要求 只是数据采集1000次每秒这个指标比较难,而且是连续采集10秒

网友:
YY一下,仅供参考。

使用5毫欧的采样电阻,高速的sigma-delta ADC,例如AD7190(24bit、1~128倍PGA,最高4.8KHZ。在128倍增益,1K采样率下保守估计有12位以上的有效位)。
春风的想法很棒,两个量程的一起采。50A时采样电阻上最大电压也就0.25V,不超过ADC的电源电压就不会烧。
这样的电路很简单,不用单独设计放大电路,两个量程的电路一样的。sigma-delta自带50/60HZ抑制。
如果为了可靠性考虑,楼主只考虑成品不考虑自己做,就当我没说。

网友:
安捷伦的34410/1六位半下每秒也有1000个读数了吧。。。五位半更高了。。见图
这俩都是有以太网和USB2.0的,或者也可以数据直接进表内存,再传回来。
数采卡的弹性比台表高?我倒是觉得可能台表高一些

网友:
奢侈下且YY~~~如果钱够多的话8W的3458似乎有更加惊人的速度。。。

网友:
如果台表满足要求就用台表吧,NI的卡不是一般的贵。上一年坏了1张6位半的DMM卡,维修的价格差不多是买新卡的价格,然后真的是换新卡了,都不知道是赚了还是亏了,公司的34401A都用了10都没有坏。

楼主:
一直在外面用手机上网,现在有点晕了。要坐下来好好考虑了,安捷伦太太BT了,NI的一块万用表卡买个六位半台表有余。一个PXI系统烧几十万比3458要贵。另外系统一定是用成品,谢谢27楼ilawp的提议,高速采集情况下工频干扰应该不能被抑制吧?越闻其详。偶太菜了看不懂NI板卡的硬件方案,要是能解剖一块卡就好了。就数采卡性能而言NI的应该属于一流阵营

网友:
正好做个一个类似的,不过是1-30A,这些方案都考虑过,首先排除霍尔传感器,莱姆和霍尼韦尔都达不到你的要求;NI的万用表数据采集卡测试结果比34410A差,抗干扰能力也差,估计LZ没有太多的仪表开发经验和设备,建议你直接买安捷伦的34410,网络接口即隔离又使用方便,搭配PBV或A-H四线电阻,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直在外面用手机上网,现在有点晕了。要坐下来好好考虑了,安捷伦太太bt了,ni的一块万用表卡买个六位半台表有余。一个pxi系统烧几十万比3458要贵。另外系统一定是用成品,谢谢27楼ilawp的提议,高速采集情况下工频干扰应该不能被抑制吧?越闻其详。偶太菜了看不懂ni板卡的硬件方案,要是能解剖一块卡就好了。就数采卡性能而言ni的应该属于一流阵营
----------------------------------------------------------------------

工频抑制靠的是adc自带的数字滤波器产生的陷波点,理论上抑制能力很强。这个只是广告的说辞,具体啥原理我也不懂 %>_<%。一般sigma-delta型adc的介绍里都会说的很详细。

如果只是几K的采样率很高的分辨率的话,NI的卡应该也是用sigma-delta型adc,我见过一套NI的采集系统,24位,用于高速热电偶温度采集,1K没问题。没机会拆

楼主:
坛子里面好人太多,偶感激的内牛满面,LS的弟兄,偶rp爆发遇到你正好做过。我确实没有仪表方面的经验。NI的万用表卡干不过台表,这个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会会的经历和我类似,我个人感觉标准台表也不错,小会会知道gppib是否能够承受1k次采样数据每秒的实时数据通讯。其实台表没有ni的pxi系统烧钱,ni的起步价格也要4万,随便一个板卡也要一万pxi接口的。但是台表的柔性低,一旦一个功能,台表没有就完蛋了。数采卡基本是万用的。
    这是个安全产品上的电机,普通摇窗电机才没有这待遇,

不幸的告诉你~~~~ gppib 不知何物没玩过  1秒 1K 次 也就是 1ms 一次  我猜还是很轻松完成吧 STC AD都都去到了300K/S  如果有瓶颈问题就试试并联并联并联并联 不信并不死你

跑去查了一下   GPIB

是一种工程控制用的协议。最初由HP公司提出,目前成为一种国际标准,遵守的协议为IEEE488。一般被用来使用任何编程语言如VB、Vc、C++实现电脑对仪器的控制。当然也有某些仪器制造商自己开发的语言支持GPIB。如keithley公司使用的testpoint,NI公司的labview等。实现这种控制首先要被控仪器支持GPIB,其次,工控机安装IEEE488卡,并通过gpib线连接两个设备。

GPIB比串口控制提高了传输速率和同时支持的设备总数。
----但是目前已经被传输速率更快支持设备总数更多的lan接口替代。 ---------------

GPIB
NI GPIB硬件和软件提供了3大主要优势——更为精良的性能、高可靠性、不断提高的生产效率,可帮您在整个仪器控制系统的开发和使用周期中(从系统开发到投产与维护)节省大量时间与成本。

NI在1976年开始开发GPIB产品,推进了ANSI/IEEE 488标准的引进,因此无论使用来自哪个厂商的台式机PC,工程师和科学家都可以使用NI的GPIB产品对仪器进行控制。从那以后,NI积极推进着GPIB标准和GPIB技术,并且收集来自各种总线的用户和仪器厂商的反馈——从用于多操作系统平台的集成电路和接口板卡直至驱动程序和API函数。NI在过去30年中的协同努力使GPIB成为了一种易于使用的、久经考验的仪器控制接口,它具有以下优点:

•超过5000种可选的GPIB仪器
•与其他仪器接口的软件兼容性(由NI-VISA和SCPI提供)
•久经考验的易用性,并且为人所熟悉
•低延迟性能(低于100 μs,优于LXI和USB)
•高带宽性能(使用IEEE 488可高达1.8 MB/s,使用HS488可高达8 MB/s)
•十分坚固的电缆和接口
•使用光纤和以太网扩展器进行长距离远程控制

之后,NI继续为GPIB和仪器控制做出了巨大贡献。实际上,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们重新设计了许多GPIB产品,使它们包含新的特性、减小外形尺寸、增强功能。这些新型GPIB产品和研究领域包括:

•引进第一个PCI Express GPIB控制器
•高速USB转GPIB高速控制器
•兼容RoHS的控制器、电缆和集成电路
•兼容Windows Vista操作系统
•兼容Mac OS X
•兼容Solaris 9、10

-------•低延迟性能(低于100 μs,优于LXI和USB)----------------

网友:
回复 楼主:
坛子里面好人太多,偶感激的内牛满面,ls的弟兄,偶rp爆发遇到你正好做过。我确实没有仪表方面的经验。ni的万用表卡干不过台表,这个理解:-)

楼主这个项目如果是我的,我就自己搭电路,就一个电流采集系统,0.1%其实不难的。
建议前端精密电阻采集微弱信号,后面放大,然后进入AD采集了,然后就发给电脑了,用HP34401简直90%的功能都浪费了。

楼主:
这个项目也不是我的,这等赚钱项目是外资单位的,我帮哥们规划方案,运气好的时候也许可以喝到汤。如果春风等高手,可谓条条道路都通,任何设计都是妥协的结果,没有最好只有更适合,项目经理也要对人力等资源权衡才能最终决定。从技术论证来看,至少实现客户需求都没有问题。春风是个热心人,再次表示感谢,有机会到天津,一起喝一杯

网友:
想找精密取样电阻,可以找东阳三星问问,很多标准源有用他们的电阻:
http://profile.sanxingshiye.com/cn/product-1.asp

网友:
推荐34410A 加四端取样电阻,4位半显示,采样速率50kHz,软件滤波。

网友:
最大50A,这个相当超出极限了啊,是什么用的?电动车的无刷电机吗?

我自己做一个锂电池充电电路,电流监控用MAX471,最大才2A。

网友:
vishay 有0.001欧的,测50A足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