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帮忙看看俺的第一个GSM电路,请大家指点.是否可行

楼主(2010-10-13):
(无正文)

网友:
你出现什么问题了

楼主:
要快速上手一个gsm小产品 .没有经验.想硬件上一遍通过.所以请大家看看原理图有什么差错不

网友:
如果是给别人看的电路图,还是应该把BUS加上,便于观察电路走向.否则一根一根对标号,累人.
如果是量产的产品,就不要用MEGA128啦,缺货,价格走向不明.
电路我只看出一个小问题:GSM-RING为何要串二极管?都是3.3V,电压能兼容的啊!
M128的复位电路很完善,这部分电路可简化.
另外提醒:GSM部分的电流需求相当可观,选DC/DC要留足容量.

楼主:
呵呵 谢谢...DC/DC准备用AppCat的.应该没有问题. Ring是准备用来给单片机检测短信的.加二极管是为了和ring的led指示灯电路隔离开.防止相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