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M900C或TC35i与手机发送PDU时的差别??

楼主(2010-10-13):
在使用GTM900C或TC35i时发送PDU格式的短信,短信中心号码需要由事先给定再生成PDU串
但是到了另一个城市,这个短信中心号码改变了,短信就发不出来,需要把中心号码改成那个城市的
才能正常发送短信,
而手机则不要如此!!难道手机可以自动更新中心号码??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模块可不可以也这样呢??

手机与GTM900C或TC35i发送短信时区别在哪?

短信中心号码是不是可以从SIM卡中获知?

网友:
同样问题我也问。
对了LZ其实 短信中心号码   在你买号的时候已经默认写到你SIM中了。就是你到了外地这短信中心号码还是你买卡时的短信中心号码。反正我的联想P706的手机就是这这样。

网友:
PDU数据中有一种是由SIM卡提供短信中心号码,无需在每次提供,就可以到处漫游了。

网友:
???LS能否说得详细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pdu数据中有一种是由sim卡提供短信中心号码,无需在每次提供,就可以到处漫游了。

您的意思是可以通过AT指令向SIM卡来获取中心号码吗?

楼主:
意思就是说SIM卡会自动更新中心号码?

网友:
手机在有些地方仍然需要更改短信中心服务号码才能发短信,到底是地域还是时域我还不确定,但是这种现象碰到过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