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仿真问题 输出为X

楼主(2010-10-13):
小弟编了一个很简单的时钟分频程序 在quartus上的功能仿真中可以仿出波形 但是在modelsim中却没有波形

工程顶层模块入口为clkdiv.v   clkdiv_test.v为在工程下建立的又一.v文件

分频代码如下:
module clkdiv(out,clk);
input clk;
output out;

reg[2:0] i;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i+1'b1;
end
assign out=(i[2]==1)? 1'b1:1'b0;

endmodule

测试代码如下: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clkdiv_test;
reg mclk;
wire q;
always  #10 mclk=~mclk;
initial
begin
mclk=0;
end
clkdiv clkdiv(
.clk (mclk),
.out    (q) );
endmodule

请教各位 为什么modelsim的输出始终是X?

quartus功能仿真波形 (原文件名:11.png)

modelsim仿真波形 (原文件名:22.png)

网友:
modelsim 仿真的时候值要确定才行,即最好要初始化任何值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i+1'b1;
end

i 赋个初值试下

网友:
i没初值,所以是x,用复位信号为i赋个初值

网友:
一般来说弄个复位会比较好一点。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就是i没有初值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