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站是怎么让不稳定的水流变成稳定的50Hz 交流电输出的呢?

楼主(2010-10-13):
用什么控制发电机转速,稳定输出频率的?

网友:
你的标题怎么让人读起来好别扭,不太明白意思,是否有错别字

网友:
电网容量视为无穷,其频率为50Hz。

另外,水轮机水流是基本稳定的。

网友:
并网后只要转速超过50就会使电压超前,超前就会被使用,被使用就会降速。最终保持一定。

网友(2017-02-27):
我觉得是控制流速,

网友A:
那东西叫调速器,测量水轮机的转速,动态改变水流量来改变维持转速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东西叫调速器,测量水轮机的转速,动态改变水流量来改变维持转速不变。 ...

就是通过水流控制发电机转速?

网友B:
猜的:
应该是直流输电,所以发电部分不用非常准的50Hz,反正输电是直流,在变电站再转为50Hz的交流。

网友:
搜索“水轮机调速器”,这个是保持频率稳定的。
还有一个保持电压稳定的励磁系统。

网友:
通过水轮机调速器控制流经蜗壳的进水量,可以控制发电机的转速。另外河道里面的水流是不稳定的,但是流进蜗壳的水都是受控的,是稳定的水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猜的:
应该是直流输电,所以发电部分不用非常准的50Hz,反正输电是直流,在变电站再转为50Hz的交流。 ...

我国好像只有一条特高压直流输电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国好像只有一条特高压直流输电线

一般的高压线也是直流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高压线也是直流吧。

全部是特高压交流电,你应该不是电气方向的吧

网友:
调节水流的大小,有调速器的,只有调到50Hz左右才能并网,并网后就很稳了

网友:
励磁系统是调输出电压,在并网关一定是调压,并网后可以调压,调功率因数,大型机组对发电的功率因数有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全部是特高压交流电,你应该不是电气方向的吧

查了下,确实是交流。
印象中老师讲了下直流输电的好处,就以为高压电是直流了

网友:
不仅是用调速器,发电机并网时还要确定发电机的相位和电网相同才行,不然直接并网的后果很严重,会烧坏发电机。

网友:
机械调速器按照输出功率调节进水流量,就可以调节转速,并网后基本恒定在3000转。单机小网时,外界负荷突然变化就会使转速变化,机械调速器在小范围内会使转速恢复正常。也有突然跳开关而因调速器故障,造成发电机空载,转速超高而飞车的严重故障,现在发电机都有电子调速器和飞车保护装置。

网友:
并入电网的电站会被整个电网拖着同步,独立的电站水流变化不大,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D:
风电一般是AC-DC-AC,估计水电也一样吧!

网友E:
水轮发电机是同步发电机 还是异步发电机?(这个我不太清楚)如果是异步发电机,那么,并网的时候要同相同频,并网后一般会被电网同步。比如说,我小时候,骑自行车,会找个拖拉机,一只手招着拖拉机,另一只手招着自行车,让拖拉机拉着我,这样我就不用蹬自行车了。并入时要和拖拉机同步,才能并入,并入后,就不用管同步了,自动就同步了。电网的频率是50,并入后,频率就是50。如果水流大了,无非转差变大,因为是异步发电机,是有转差存在的。

网友:
我觉得火电存在同样问题,转速和燃料投放有关系,但是这个自控系统反馈很慢,得等彻底稳定下来之后,频率和相位与电网一致之后才能并网

网友:
很多都是带逆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下,确实是交流。
印象中老师讲了下直流输电的好处,就以为高压电是直流了  ...

你确定你老师说的不是交流输电的好处?

网友:
有一个东西叫负反馈。

网友F: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去水电站参观 发电机好象是励磁绕组磁极好象是2对,这样发电机转速只有1500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电一般是AC-DC-AC,估计水电也一样吧!

水电发出来就AC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去水电站参观 发电机好象是励磁绕组磁极好象是2对,这样发电机转速只有1500转。 ...

是发电机有几极的,极数超多,转速就越慢

网友:
正在学习这个东西,想做那个电站上的励磁控制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水轮发电机是同步发电机 还是异步发电机?(这个我不太清楚)如果是异步发电机,那么,并网的时候要同相同 ...

发电只有同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发电只有同步

你看看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发电机

网友:
陈伯时的 电力拖动与运动控制第四版有一小节讲了绕线转子异步电机做风力发电的,建议楼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看看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发电机

原来还有这种异步发电/电动机,自适应发电

网友:
上网的发电机频率都是被电网拽着的,想快快不了,想慢也慢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