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接口与Fluke 45多用表相连接

楼主(2010-10-13):
我用RS-232接口与Fluke 45多用表相连接,然后用串口调试助手2.2进行发送数据,为什么万用表上面没有显示啊?根据手册上使用说发送IDN?<CR>进行测试,但是表上仍然只是显示第一屏显示ON,第二屏显示Echo,想不明白为什么,请帮忙解答一下,谢谢了啊 。
我用的是十六进制发送的IDN? <CR>,如果输入49444E3F200D,就提示指令错误,怎么让万用表能够响应电脑的指令啊? ,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
台表上设置为RS232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了啊,设置为232,将表设置为打印模式的时候,串口调试助手上能够收到表的值啊

网友:
45没玩过,速率效验停止位等设置没问题吧,或测试些其他指令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用表测量的电压值能够返回到电脑上面的接收区的啊。对了,这条指令用16进制怎么表示?"*IDN?<CR>" ?

网友:
速率对效验停止位不对PC端有的也能接受
或去这里问问吧:
http://bbs.38hot.n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
-------------------------------------------------------
哦,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