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新手想买马潮老师的AVR-51多功能实验板,有些问题需要请教

楼主(2010-10-13):
我是个超级新手,想买马潮老师的开发板学习,不知道板子上有没有74HC164,如果没有的话,该怎么样接呢?接到块怎么办?

楼主:
最好能有个实物图

网友:
实物图:

http://www.mailshop.cn/product_big_image.jsp?product_id=4451

板上没有164,需要自己配。可以利用2个锁紧座中的一个或左下角的DIP插座中,用杜邦线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马老师!已经看到了,但如果有的实验需要用到的164比较多,该怎么办呢?是不是需要另外外接万用板自己焊呢?

网友:
这个板的设计主要是训练和学习使用MCU,配合一些最常见的基本的外围电路。

如果有3-4片164,还是可以直接利用本板做些测试。再复杂的外围只能外接了。

其实这个已经是非常宽松和方便了,相比其它类的学习板,你可能一片164也要外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