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在已有的AT91RM9260上扩展一个IDE接口?

楼主(2010-10-13):
请教高手,如何在已有的AT91RM9260上扩展一个IDE接口?还有就是,IDE接口是不是必须有IDE控制器才行?
如果有方法的话,能否提供一下原理图?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有9200的,应该也可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关注。
能否请您提供一下电路原理图?

网友:
ATMEL的网站或手册里有这方方面的资料的。

网友:
http://www.atmel.com/dyn/products/product_card.asp?part_id=2983

application notes里第三个不就是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http://www.atmel.com/dyn/products/product_card.asp?part_id=2983
application notes里第三个不就是么?

谢谢Embedtech 陇东大少!

网友(2010-11-25):
肯定是软件模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