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32通信死机问题

楼主(2010-10-13):
老师,
    你好!
    最近我用电脑和mega32通信,在通信过程中,电脑是一直读取Mega32里面的数据的,单片机上电运行后,如果上位程序不运行,单片机可以一直正常工作;但是,如果运行上位程序,在工作几分钟后,单片机就会死机。 通信芯片用的是MAX202CSE,匹配电容式100nF。
    我共做了六块板子,软件和硬件完全一样,其中只有两块可以正常共作,其他4块都存在以上提到的通信问题。
    我在程序里里面添加了看门狗,在单片机死机后,看门狗有反映,但是复位不起来,我在测试时在程序里点亮一个LED,程序运行时时亮的,单片机死机后看门狗动作,LED被灭掉,但是复位不了,单片机不工作,LED仍然是灭的。必须重新断电后才可以继续工作。

望老师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看门狗动作,LED被灭掉,但是复位不了
------------------------------------------
外行人说句外行话,说错莫怪 ---- 觉得这句有矛盾,必定已经复位了,LED才会灭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