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电池对红外发射电路的干扰的方法

楼主(2010-10-13):
用两节电池做红外发射电路
由于电池电压不一定
所以会导致发射功率有所变化
可否如图所示用个稳压二极管给发射端钳位在1.5V(实测发射管导通电压1.25V)
这样,即使电池有一些变化
发射功率也是一定的
不知道这个电路是否可行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参数不合适可能会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数不合适可能会烧

稳压二极管的参数?

网友:
如果考虑这个,干脆用个最简单的恒流源吧。
而且你的电路是发射极输出,电池的电压跌落对这个没啥影响吧?

另,这个不能叫干扰,最多称之为 影响。

网友:
用恒流源电路吧,

发射功率和电流成正比

网友:
1.5v 不一定能带动红外管。。。

网友:
既然使用射随的方式驱动,就利用射随的特性,VE=VB-0.6;你可以在B级通过稳压管对38K信号钳位得到稳定的VB,这样也得到稳定的VE。
网上查了下有2.4V的稳压管,那么VE在1.8V左右。

网友:
LZ那样的话可能要烧三极管或稳压管,即使烧不坏,电池也会耗得快。
照6楼说的办吧。

网友:
楼主位之图中ZD必須改接到基极才有明确作用,当然ZD参数要配合。 但是(如4楼)用恒流源电路较佳。

网友:
没有必要,思路方向有些问题;

是否可以这样:考虑到红外发射时一般不会长时间发射,也就不会长时间消耗电流,所以在电池两端并联一个漏电电流非常小的大容量电容,电池不用时,慢慢给电容充电,发射电路工作时,电容内存储的电荷会使电池供电电路的电源电压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从而保障发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