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陀螺仪的参数问题

楼主(2010-10-13):
在一个陀螺仪的资料中看到如下参数:

Parameter              Conditions               Min.       Typ.      Max.              Unit

Full Scale Range   Without 4.5X amplifier                 +-1350                        o/S

请教下为什么会有1350度这样的参数,角度最大不是360度么。

不理解,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这是角速度,不是角度

网友:
Unit
o/S

看这一栏。楼主没理解,可能是“o”实在太不显眼了。

楼主:
还是不理解。在四轴上用,角速度是越大越好呢,还是越小越好

网友:
看你是用數位輸出還是類比輸出。直覺上而言當然越大表示能量的動態範圍越好。
但是對類比輸出的陀螺來說,每一階的電壓變化就更小,那外部的adc是不勢能分辨這樣小的變化就變成問題了。
所以只要選擇「適合」的陀螺即可。

你覺得你的四軸會有這樣大的角速度變化嗎?<--答案在您心中

楼主:
多谢楼上的几位,我大概明白了。

网友:
陀螺仪一般情况下:量程越大精度越低,量程越小精度越高,兼顾大量程与小精度的也有,基本是天价

选那种关键看实际应用的运动环境。四轴这种东东选量程在【75-300度/秒】间都没啥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我现在了解到一款IIC输出的,有1350度/秒和300度/秒两种输出,带温度输出,1%线性等参数。好像价格也不高。正在向厂家申请样品。拿到后测试结果再给大家共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我现在了解到一款iic输出的,有1350度/秒和300度/秒两种输出,带温度输出,1%线性等参数。好像价格也不高。正在向厂家申请样品。拿到后测试结果再给大家共享

IIC输出说明ADC已经做在内部了,这种用起来都比较省事情,不用自己布ADC之前的模拟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呀,我也是看中这点。

加上ENC03使用陶瓷双压电片的设计,而这款使用BIMOS高集成度工艺制造,也不怕摔。

线性度1%高于ENC03的5%

带宽响应也有140Hz,高于ENC03的50HZ。

从这些参数看,好像比ENC03好了不少。价格和ENC03相当。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我现在了解到一款iic输出的,有1350度/秒和300度/秒两种输出,带温度输出,1%线性等参数。好像价格也不高。正在向厂家申请样品。拿到后测试结果再给大家共享

具体型号有么?还是数字输出的好处理一些。

楼主:
是SSZ0304,网上搜不到。应该是新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