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不胜防的CPLD解密!!

楼主(2010-10-13):
大概了解了一下MAX II 系列的CPLD解密需要2~8万,以下是解密方法,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的防范办法。

1.用浓硝酸融解掉芯片封装,暴露出金属连线
2.用丙酮清洗掉残余硝酸
3.用显微镜从编程引脚跟踪进去,找到加密位
4.用紫外线破坏掉加密位
5.用编程器读出程序存储器的内容

目前想到的应对办法是芯片编程完毕后,对编程引脚加高压将其烧掉,这样可以避免解密,但一方面有可能损坏芯片,另一方面将导致产品不能再升级,大家有什么好的策略,畅所欲言

网友:
加密 和 解密,只是一场金钱游戏而已。
真有不考虑成本的,比如安全局你就得认了

网友:
重新封装一次,型号写“谁反向谁是SB”,:-)

网友:
这个回复【楼主位】shqila
大概了解了一下max ii 系列的cpld解密需要2~8万,以下是解密方法,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的防范办法。
1.用浓硝酸融解掉芯片封装,暴露出金属连线
2.用丙酮清洗掉残余硝酸
3.用显微镜从编程引脚跟踪进去,找到加密位
4.用紫外线破坏掉加密位
5.用编程器读出程序存储器的内容
目前想到的应对办法是芯片编程完毕后,对编程引脚加高压将其烧掉,这样可以避免解密,但一方面有可能损坏芯片,另一方面将导致产品不能再升级,大家有什么好的策略,畅所欲言
这个狠

网友:
如果用XC3S50AN这种内置FLASH带唯一ID的片子呢,这种方法应该就不能用了吧

网友:
打磨丝印是没用的,按楼主的方法,只有开了封装,晶圆上面都有公司LOGO的,你打磨了又有何用,所以,安心用吧。

网友:
记得 我以前写的片子里面(OTP的,空闲空间),写着诅咒破_解此芯片人的话.:p
MAX II 如果全部都是2~8万破_解费的话,对我来说就已经不用再考虑加密问题了。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不断更新产品,

或者在线式密锁

网友:
如果资源足够可以配合第三方加密芯片

网友:
研究所是不是经常干这事?

网友:
打磨芯片撒!~

网友:
LZ破过几个CASE

网友:
epm240和570这类芯片 解密费用超过2万的话 就不用考虑别人解不解了,只是时间和金钱的关系
那么多fpga都没加密功能,大家不是照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lz破过几个case

偶不是干这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epm240和570这类芯片 解密费用超过2万的话 就不用考虑别人解不解了,只是时间和金钱的关系
那么多fpga都没加密功能,大家不是照用

真要是做产品的话,FPGA一般都是外挂加密芯片的。解密费超过两万就不用考虑别人解不解了,这是不合逻辑的,难道所有用MAX II做的产品都不值两万块?

网友:
确实够狠。

网友:
楼主,你用ACTEL的,ACTEL的安全性是业界最牛的;它有仅有128BIT lock,还有128bit 的AES加密

网友:
不断升级

网友:
【17楼】 SZSBS

actel FPGA性能不行(受限于Flash工艺),架构不行(versatile只能做3-lut/FF/latch,粒度太小,而且3-lut学术界早就
有结论了)。

再说了,防解密根本不是你FPGA安全了就行了。
最简单的例子,HJTAG用ProASIC3的FPGA,但是68013和FPGA通讯协议被人反向,这不是全白搭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再键合块硅片在硅片表面行不?
要是用腐蚀方法去除表面的硅,会把芯片部分也腐蚀掉。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2011-05-31):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顶上去,希望有高人说出点加密的高论,或者说,有谁知道不同的CPLD的解密费用,大家就选用贵的是不是好点?

网友:
max ii 的要2-8W,那max的呢?7128,7256之类的...?啥价钱?

网友:
回复 网友D:
加密 和 解密,只是一场金钱游戏而已。
真有不考虑成本的,比如安全局你就得认了

狂顶!   只要破_解成本不小于于开发成本就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