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组输出高频变压器漏感测试方法(方式)请教下春风兄.

楼主(2010-10-13):
春风兄你好

最近用仙童的开关IC设计了一个多路隔离输出反激电源.

输入DC200-350V  输出 1. 5V;  2. 15V;   3. 15V ;  4. 24V    30W开关电源.磁蕊是:EER2828

做出变压器
实测初级电感是: 1.2mH   符合官方手册要求. 但官方手册要求漏感控制在: 15uH以内

现在问题是,我不知漏感是怎么样测量的.
1.是只短路任意一组输出,测初级电感值==漏感. 还是把所有输出都短路,再测初级电感==漏感值????

2.做了一个实物输出全部短路,测初级电感为12uH. 返馈接在5V输出那组. 结果:5V电压是很稳,其它几路:15V那组实际输出25V;
24v那组输出36V.

但5v 没有没有带载能力,或带载能很差(输出电流<100mA).负载大一点就停机.

感觉是5V那组与初级藕合系数太低(漏感大), 所以产生了凝问,这个最高15uH漏感,是只短路5V组线圈时量初级得出的结果吗?

线圈分层布列

最底层1:初级一层
2  5V线圈组一层
3  15V线圈组一层
4  15V线圈组一层
5  24V线圈组一层
最顶层6  开关IC供电线圈

楼主:
注:电路原理图是:100%仙童PDF手册上.线圈分层及匝数线径是也是按手册上的

只是磁蕊手册上是EER2816  在国内没有(买不到)这个规格磁蕊.我换成:ER2828

网友:
开关电源我还真不懂,我想应该测试初级时把所有次级都短路,然后测试,测试次级时只把初级短路,然后测试,因为漏感最后效果是在功率管上产生尖峰,看尖峰也算是个判断条件吧。
测试漏感最好用电桥,能调节测试频率,因为你要的电感量是你电源工作频率下的电感量,所以测试频率一定要非常接近工作频率才好。

楼下懂的大侠继续吧。

网友:
短路其他,测另一头

你这东西好像就是不能稳定输出多路,我估计谁做也没戏,但是有可能的话尽量采用汉堡包式的绕法可能会好点

网友:
高频变压器 主要测量初级漏感 如 春风大侠所说,短路所有次级后 测量初级电感,自己绕制的话,初级漏感能不大于初级电感量的

10% 就不错了。带载能力差可能因为你的变压器参数不合适,匝数跟磁芯是有关系的,你更换磁芯后,需重新计算参数。

楼主:
我有些资料专讲反激变压器的.现贴一段关于多路输出漏感的说明.

看它的意思.初级漏感,各输出线圈.分开短路,再测初级电感量,做为漏感!

按他说法.各输出线圈的漏感,是有计划按排的.

真这样我的5V输出线圈,漏感要控制在15uH 以内.其它几路电压输出漏感才好按排.

网友:
1.电路问题.
2.初级电感大了些,把电感调到700uH左右.(这由你的工作模式决定,一般最好的是不连续方式,按照你的电感量,可能是处于连续模式)
3.其他几路,需要加上假负载.

多路输出,如果不加一定的LDO,输出电压的交叉调整率不太容易做好的.

楼主:
谢谢:【6楼】 ywl0409 老黄牛

我干脆把那个开关IC的资料上传吧.里面有电路原理图及所有参数.

仙童的手册数据电路图.可信度还是很高的.

网友:
漏感是在除了要测试的绕组外短路其他的绕组测得(一般条件是 f=1KHz  Vo=0.25V)

楼上高手说得对,你的初级电感量有点大,多路输出只有主绕组电压是稳的  其他都会随着带载而变化  要做到稳定电路复杂点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同名端弄错了.

网友:
多路输出公用一个变压器是很麻烦的事情,当你用某一路来进行反馈控制的时候,你只能控制其中的一路,只要受控的那一路负载不断变化,磁通量也再不断的变化,所以别的不受控的那几路电压会不断的改变,所以变压器出来后要有稳压电路,而且一定要具备适应一定范围的电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