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自已的網線插到別人的電腦可以上網,別人的網線插到我的電腦上也可以上網,就是

楼主(2010-10-13):
自已的網線插到別人的電腦可以上網,別人的網線插到我的電腦上也可以上網,就是自已的網線插到自已的電腦上不能上網!自已的網線插到自已的電腦上,本地聯接那裡一直出現個紅叉,沒反應,別人的線線一插上就好了,電腦設置的是自動獲得IP地址,把網線換了好幾根都不行,求教高手,如何解決此問題?(用的是網通的網絡)

网友:
mac地址锁定

楼主:
多謝樓上回復:那如何解決?請賜教,多謝!!!

网友:
换根网线。
我的电脑就是网口插座里有根针没弹性,用一小针把网口座里的针拨一下就好了。换根网线也可以(插头质量要好)。

网友:
好像不应该是MAC绑定  我觉得是你自己的那条网线是对等网线(就是两台电脑直接连的那种,1-3、 2-4对调的),而你的网卡不能自适应,插_你网线能上网的那个电脑,是可以自动识别的。

网友:
既然别人的网线接你电脑可以上网,那就跟别人换根线吧

网友:
水晶头有质量问题,换个水晶头就行。

网友:
把MAC地址改成别人那电脑的MAC地址看下能上网不(网上有修改MAC地址的软件,也可以读出MAC地址),能的话,真的是被锁定了!

网友:
MAC地址锁定的话,只有楼主的方法可以上网

网友:
你们2个对改MAC地址也可以

楼主:
1,回3樓,大胡子叔叔:換了好幾根網線都不行!
2,回5樓,little Monkey:目前正是用這種方法來上網的!
3,回6樓,winmcu :正在換水晶頭,換好後試用!
4,回7,8,9樓,晚上回去試下,看能行不,我也估計是MAC地址被鎖定!

           多謝以上網友的熱心回復!!!

网友:
1. 是否經路由器連接電腦? 那兩人是同一個路由器嗎?
   換網線是只換網線? 來源插孔和電腦都沒換?
2. 如果不是同一個路由器, 或者是ADSL的話, 鎖MAC的可能性很大,
   不過也是說別人先前是使用你的網線, 你再接過別人的來用,
   你一直沒成功使用過?
3. 如果是同一路由器, 可能是網線打錯位,
   正規網卡是用不了打錯位的網線的, 尤其是很長的線.

楼主:
回11樓moksheng:
              1,我和另一個同事合用(有路由器)2M的網線!換網線就是換我的電腦和路由器之間的網線!來源插孔及電腦沒換!
              2,是同一路由器,用自已網線插到別人的路由器上可以用,用自已的網線插到自已的路由器上就不可用了!
              3,說是網線打錯位,也不大可能,因為9月9號前用得好好,網線是比較長大概有40米左右!

               詳細情況是這樣的,我先前用的是一台舊電腦,是P4那種的(獨立網卡)。用自已的網線好好的,一直沒出過連不上網的問題。8月20號又新裝了一台台式電腦,主板技嘉MA785GM-US2H(自帶集成顯卡)買回來後,用自已的網線也 好好的。

              但是到了9月9號晚上新電腦就不可以上網了,因為那天下午打雷了。不過同宿舍的同事在上夜班,幫我把電源線及網線拔掉了,.又用回舊電腦,用自已那根網線照常上網,用新的就是不行,一直懷疑可能是電腦被雷打壞!
               9月22號送到電腦城去保修,人家的一插網線就可以用,拿回來後,插自已的網線及路由器就是不行,把網線插到別人路由器的就可以用!用自已的路由器及網線插到別人的電腦也可以用!

网友:
我觉得很可能是电压差的原因,感应电干扰了电脑正常工作,只有隔离好的电脑能工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一个朋友出现跟你完全一样的问题,期待有好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