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量在编译的时候,老是被软件提示位宽不对!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0-10-13):
都快被Quartus综合软件整疯了~~~~这句话:

     assign SysRA = (RA_buf == 3'b011)? 1 : 0;

老是被提示 truncated value with size <32> to match size of target (<1>)(削减31位长度来满足目标的一位长度~!!)

所以后面的逻辑(如下)也就全部不对了
assign Ren = (SysRA & !bin) | (SysFA &  bin) | (SysRB &  ain) | (SysFB & !ain) ;
assign Fen = (SysRA &  bin) | (SysFA & !bin) | (SysRB & !ain) | (SysFB &  ain) ;

问题是我根本没有在哪里定义过32位位宽的,用到的变量都是3位的,或者1位的!!(如下所示)
        reg [2:0] RA_buf;
        reg [2:0] RB_buf;
        reg [2:0] FA_buf;
        reg [2:0] FB_buf;

        wire SysRA,SysFA,SysRB,SysFB;

为啥老是被提示有错呢?~~大虾支个招啊,求给我点燃一盏明灯吧~~~~

楼主:
完整的程序像这样的,同步ain bin 的信号,产生一个脉冲,以改变计数器的值,最后用数码管显示

//由AB相产生脉冲并计数,显示
module decodeprj(ain,bin,rst,clk,dataout,en);

input ain,bin,rst,clk;
output[7:0] dataout;
output[7:0] en;//COM使能输出

reg[7:0] dataout;//各段数据输出
reg[7:0] en;

reg[31:0] cnt_scan;//扫描频率计数器
reg[3:0] dataout_buf;

// reg[32] bcdout;//16位计数器转化成的BCD码,4位一值

        reg [2:0] RA_buf;
        reg [2:0] RB_buf;
        reg [2:0] FA_buf;
        reg [2:0] FB_buf;

        wire SysRA,SysFA,SysRB,SysFB;
        trireg  Ren,Fen;

reg[31:0] cnumberplus;
reg[31:0] cnumberminus;
reg[31:0] cnumber;//脉冲计数个数 16位空间 65536个数 um—mm级别

always@(negedge rst or posedge clk)
begin
  if(!rst)
    begin
      RA_buf <= 0;
    end

        else RA_buf <= {RA_buf[1:0],ain};
end

assign SysRA = (RA_buf == 3'b011)? 1 : 0; //同步A的上升沿

always@(negedge rst or posedge clk)
begin
  if(!rst)
    begin
      FA_buf <= 7;
    end

        else FA_buf <= {FA_buf[1:0],ain};
end

assign SysFA = (FA_buf == 3'b100)? 1 : 0; //同步A的下降沿

always@(negedge rst or posedge clk)
begin
  if(!rst)
    begin
      RB_buf <= 0;
    end

        else RB_buf <= {RB_buf[1:0],ain};
end

assign SysRB = (RB_buf == 3'b011)? 1 : 0; //同步B的上升沿

always@(negedge rst or posedge clk)
begin
  if(!rst)
    begin
      FB_buf <= 7;
    end

        else FB_buf <= {FB_buf[1:0],ain};
end

assign SysFB = (FB_buf == 3'b100)? 1 : 0; //同步B的下降沿

assign Ren = (SysRA & !bin) | (SysFA &  bin) | (SysRB &  ain) | (SysFB & !ain) ;
assign Fen = (SysRA &  bin) | (SysFA & !bin) | (SysRB & !ain) | (SysFB &  ain) ;

//use ain bin to TEST!!!!!!!!!!!!!!!!!!!!!!!!!!!!!!!!!!!!!!!!!!!!!!!!!!!!!!
always@(negedge rst or posedge Ren)
begin
  if(!rst)
    begin
      cnumberplus <= 65536;
    end
  else
     cnumberplus <= cnumberplus+1;
end

always@(negedge rst or posedge Fen)
begin
  if(!rst)
    begin
      cnumberminus <= 0;
    end
  else
     cnumberminus <= cnumberminus+1;
end

always@(cnumberminus or cnumberplus)
        cnumber = cnumberplus - cnumberminus;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cnt_scan<=cnt_scan+1;
        end

always @(cnt_scan)
begin
   case(cnt_scan[15:13])
       3'b000 :
          en = 8'b1111_1110;
       3'b001 :
          en = 8'b1111_1101;
       3'b010 :
          en = 8'b1111_1011;
       3'b011 :
          en = 8'b1111_0111;
       3'b100 :
          en = 8'b1110_1111;
       3'b101 :
          en = 8'b1101_1111;
       3'b110 :
          en = 8'b1011_1111;
       3'b111 :
          en = 8'b0111_1111;
       default :
          en = 8'b1111_1111;
    endcase
end

always@(en or cnumber) //对应COM信号给出各段数据
begin
        case(en)
                8'b1111_1110:
                        dataout_buf<=cnumber[3:0];
                8'b1111_1101:
                        dataout_buf<=cnumber[7:4];
                8'b1111_1011:
                        dataout_buf<=cnumber[11:8];
                8'b1111_0111:
                        dataout_buf<=cnumber[15:12];
                8'b1110_1111:
                        dataout_buf<=cnumber[19:16];
                8'b1101_1111:
                        dataout_buf<=cnumber[23:20];
                8'b1011_1111:
                        dataout_buf<=cnumber[27:24];
                8'b0111_1111:
                        dataout_buf<=cnumber[31:28];
                default:
                        dataout_buf<=8;
         endcase
end

always@(dataout_buf)
begin
        case(dataout_buf)
                4'b0000:
                        dataout=8'b0000_0011;
                4'b0001:
                        dataout=8'b1001_1111;
                4'b0010:
                        dataout=8'b0010_0101;
                4'b0011:
                        dataout=8'b0000_1101;
                4'b0100:
                        dataout=8'b1001_1001;
                4'b0101:
                        dataout=8'b0100_1001;
                4'b0110:
                        dataout=8'b0100_0001;
                4'b0111:
                        dataout=8'b0001_1111;
                4'b1000:
                        dataout=8'b0000_0001;
                4'b1001:
                        dataout=8'b0001_1001;
                4'b1010:
                        dataout=8'b0001_0001;
                4'b1011:
                        dataout=8'b1100_0001;
                4'b1100:
                        dataout=8'b0110_0011;
                4'b1101:
                        dataout=8'b1000_0101;
                4'b1110:
                        dataout=8'b0110_0001;
                4'b1111:
                        dataout=8'b0111_0001;
                default:
                        dataout=8'b1111_1111;
         endcase
end

endmodule

楼主:
汗!我大汗!求人不如求己

     assign SysRA = (RA_buf == 3'b011)? 1 : 0;

改成:
     assign SysRA = (RA_buf == 3'b011)? 1'b1 : 1'b0;

问题就解决了!具体为什么,不用我解释了吧~~唉,真是强悍的开发环境啊~~

网友:
这个不是错误啊,一个警告而已。。。不用去理他就可以了
相对于其他综合器而言,quartus的语法检查已经是很宽松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你不指定位宽,编译器会默认是32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汗!我大汗!求人不如求己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