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的VCAP管脚接电容问题

楼主(2010-10-13):
请问一下,我自己弄的一块板stm8208rbt6的
看文档上面“通过在VCAP脚上加一个外部电容来保证主电压调节器的稳定。该电容的典型值为470nF”
VCAP要接470nf的电容
不接行不?
我这里没有470nf的,其他的行不?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不可以。没有470,用个105也可以。看STM8S208的数据手册,电气参数特征里面有一个表格专门讲到这个电容的选择范围。

网友:
回复 网友A:

ST的FAE跟我们特别强调不能用电解电容,但是一直都不说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谢谢Grant兄,我看看的

网友:
做样的时候实在找不到0.47u-3.3u的0805电容,用0.22u代替也没问题

网友:
0.1也没多大问题

用2个0.1uf将就用吧,当然是试验中
生产上还是要0.68为好

网友A:
回3楼,因为ESR,不是不可以用,是用了不稳定。ESR是什么,会有什么影响,自己google一下吧。

下面是几个类型的ESR,参数测试的条件都是五花八门。

村田的陶瓷电容

Vishay的钽电容 较常见的293系列

Vishay 的电解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受教了。

网友(2011-06-05):
弱弱的问一句,什么叫Vcap?

网友:
Vcap是芯片输出电压的电容吧!好像很多调整器要求外界电容,但是对电容的ESR有要求,太小了也是不行,主要看他内部LDO环路的设计

网友:
嗯,受教,谢谢啦

网友(2013-10-12):
菜鸟走过

网友:
忘了具体是多少,数据手册上有讲的只要大于105吧好像是

网友(2014-03-04):
stm8s的简介手册其中有一个章节是说明了STM8的一般工作条件,其中一个条件就是VCAP电容的容值范围,最小值是470nF。

网友(2015-04-23):
引用 网友A:
回3楼,因为ESR,不是不可以用,是用了不稳定。ESR是什么,会有什么影响,自己google一下吧。

下面是几个 ...

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