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C语言的基础知识,关于extern,谁来解答下?

楼主(2010-10-13):
extern  fun1(void (*f)(int  )) { (*f)(7);}

void get(int n)
{
        printf("%u ",n );
}

void main()
{
        fun1(get );

}

这段代码可以正常运行?为什么extern  fun1(void (*f)(int  )) { (*f)(7);}可以是定义?而不是表明引用

网友:
这么高深的c语言是用来写神99的吧。

网友:
第一句话就是个函数实体;在这里,加不加 extern 意义不大,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
C中修饰函数的有extern和static两种,extern是可以省略的,所以平时没有任何修饰时都是extern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_ _

不知道你想问啥,这不是一个很正常的语句么...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语句

网友:
extern有两种用法
1,在同一个文件中,某函数希望使用某全局变量,但全局变量的定义在此函数的后面,正常编译是会报错的,因此要在此函数内声明一下全局变量,并且加extern。
2,在不同文件间使用,由于全局变量或函数只能使用在本文件(其它文件include了这个文件的情况除外),如果其他文件也想使用这个变量或函数,就要在前面加extern。

而楼主的情况,应该是定义,是可以省略的;如果,有其它地方也extern  fun1这个函数,应该是会报错的。。。

我的理解是酱紫,如有错误之处,请斧正。

修改原因:查漏补缺。

网友:
在同一个文件里  完全没必要搞 extern  直接声明就行了

网友:
用到函数指针和指定默认参数了吧!

网友:
这和extern没有关系啊,至少要是不考虑别的文件的调用的话,这是可以去掉的!
至于函数么,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只是一般不这么用,太晦涩了点,可读性比较差,分析一下:
其实也就是在fun1(get)中也就是指定了*f指向于get函数,(*f)(7)在代入之后也就是get(7),当然可以运行啊

楼主:
明白,这是笔试中一个题目

网友:
回复 楼主:
明白,这是笔试中一个题目

做出这题能证明啥?大约是为了证明出题者牛B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