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路设计问题,在MOS管的栅极驱动线上加0R~1R电阻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10-10-13):
大家好,我最近在进行DCDC buck电路的设计工作,给CPU供电的,大概几十A电流。
在原理图检查时,老工程师建议在上位MOS管的栅极串联一个0R电阻。我参考厂家的参考设计,确实有类似于TI之类的厂家在参考设计中,也在上下MOS管栅极串联了1R电阻。我的问题是这个串联电阻的目的是什么呢?
还有就是,同步BUCK电路,上下MOS管栅极有无必要加10K左右弱下拉电阻?看到有的电路上用了,是为了保险么?

以上谢谢赐教。

网友:
减小充放电电流?我不知道,瞎猜,等高手……

网友:
相当于一个小磁珠,过EMI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1  栅极串电阻,为了减小MOSFET的 di/dt   EMI一般是在这个电阻上反向并联二极管
2  MOSFET驱动一般是图腾式的,可以保证关断速度,GS间加电阻是为了在无驱动时保证管子的安全(若是没有这个电阻,干扰信号就可能导致MOSFET误导通,对半桥 全桥、同步BUCK电路会“直通” 炸管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1  栅极串电阻,为了减小mosfet的 di/dt   emi一般是在这个电阻上反向并联二极管
2  mosfet驱动一般是图腾式的,可以保证关断速度,gs间加电阻是为了在无驱动时保证管子的安全(若是没有这个电阻,干扰信号就可能导致mosfet误导通,对半桥 全桥、同步buck电路会“直通” 炸管子)

关于2我明白了。但是措施2真的有必要吗?例如凌特或者UPI什么的驱动芯片来说。
关于1,这是否相当于增大了MOS管的Rg?这会让管子开启速度变慢,开启过程中的功耗损失会增加呀。我觉得加它很没道理呀。

网友:
关于2我明白了。但是措施2真的有必要吗?例如凌特或者UPI什么的驱动芯片来说。
关于1,这是否相当于增大了MOS管的Rg?这会让管子开启速度变慢,开启过程中的功耗损失会增加呀。我觉得加它很没道理呀。
-----------------------------------------------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实际用要加,管子的开关斜率是要控制的,这个电阻就是控制斜率用。斜率太高栅极振荡或者EMI EMC之类的问题都会很困扰,尽量小栅驱内阻大的话可以加个小点的例如1R,用0R的话就是栅驱内阻太大,应该换个电流大点的栅驱然后再调整合适的斜率(如果0R+栅驱内阻刚刚好的话就没话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  都要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参数  没有一成不变的 牺牲了部分价值换取的是更大的好处

网友:
消除驱动线路带来的电感。不加驱动可能引起驱动型号振铃,MOS功耗会增大。另一方面这个电阻的取值会影响驱动型号斜率,电阻大一些斜率小一点,带来的电压尖峰会小一点对EMI有帮助,不过开关损耗会大一点。实际中需要综合各方因素来选择匹配。

网友:
0R电阻对EMI有效果么?不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0R电阻对EMI有效果么?不解。

同问啊,不要让帖子停了啊

网友(2011-03-28):
阻尼振铃和抑制di/dt。前者降低损耗,后者降低EMI。

网友:
请高手继续讨论。MARK

网友:
我看过很多笔记本的电路,都是芯片直接驱动MOS管的啊,没有有什么电阻~~

网友:
是笔记本内部的DCDC么?那要看具体的芯片。有些芯片内部自带斜率控制的。还有些芯片连mos都有了。

网友(2011-10-13):
回复 楼主:

看看这个文件,我觉得讲解比较详细了。
9楼的说法比较赞同。“消除驱动线路带来的电感。”这也是为什么要求驱动走线越短越好!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84686RBAMAZ.doc(文件大小:80K) (原文件名:mos管门级驱动电阻计算.doc)
(绝版好资料,要顶起啊~~~)
加10K左右到地的电阻施MOS管开机保护电阻,因为有节电容的存在。

网友:
应该是去除振荡的,看看这个,希望有点帮助http://forum.eet-cn.com/BLOG_ARTICLE_3701.HTM

网友:
MOS管栅极等效电容的原因,MOS管功率越大,沟道反型层越厚,充电时间也就越长,等效电容也就越大。这两个电阻与Cg串并联,调整充放电曲线吧

网友:
有收获~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2012-04-12):
看过这样的接法,一直有这个疑问

网友(2012-05-29):
为什么资料都下载不了了?看不到啊

网友:
MOS管栅源极有寄生电容Cds,线路有寄生电感,在驱动开始的瞬间电感电容会产生谐振,如果谐振的波谷值低于了mos管的开启电压Vth,mos管在刚开通瞬间可能立即误关断,谐振到mos管开启电压之上时又开通,这样在驱动信号上升沿附近,mos管就可能频繁的开通关断开通关断,mos管会发热严重,影响效率,加一个合适阻值的电阻能减小谐振的幅值,将幅最低值都限制在mos管开启电压之上,这样就不会发生误关断了!   当然电阻不能加太大,太大会影响开关速度,要综合考虑!  阻值如何具体确定可以用仿真软件模拟一下,一般阻值不大

网友(2013-04-08):
很好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