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论坛有点冷,发起个讨论:4轴上传输图像的方案讨论

楼主(2010-10-13):
我是学通信的,刚刚接触到四轴。看到航拍基本上都是采用2.4G无线的方式来传输,直接用模拟的来传输。就有点纳闷了,为啥不用数字的传输呢,也就是“摄像头+AD+ASIC H.264编码+WIFI传输”。

我对这两种方案的传输分析,欢迎大家讨论:

方案1:2.4G模拟传输方式+通用遥控器。

    优点:简单,价格低
    缺点:易受干扰

方案2:H.264压缩编码+WIFI传输

    优点:传输稳定,不受干扰;扩展容易(比如直接在该方案基础上扩展OSD,基本上不加成本。同时ASIC的接口丰富,主频高-一般200M以上有保证,甚至400M以上);
    缺点:价格高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计算,好像成本也不高。

方案1:遥控+视频传输+OSD
方案2:H.264压缩+WIFI传输

上两个方案实现的功能一致,如果计算总成本,好像方案2更有优势。而且一般ASIC的接口丰富,频率高,如果后续扩展GPS、本地存储等等一系列东西,甚至底面操作台对数据进行存储等等,好像都比较方便。

从上面的分析看,好像方案2更有前途。大家拍砖呀。

另外找一套可以搞算法的全套四轴,要含遥控、电池等等,到手能飞。有的朋友帮帮忙呀

楼主:
每人感兴趣么,还是说这个议题太RZ了?

网友:
AR Drone + iPod Touch

网友:
最简单,模拟摄像头加电视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用WIFI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用ipod来遥控。如果要距离远,就用专门的来控制。更可以通过网络来遥控。比如在公司上班,可以通过家里的网络来遥控,如果装了摄像头的话,就可以远程遥控

网友:
实际上我觉得DIY做四轴时候心理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好不容易把机械和控制部分调好飞起来了
而且通常做四轴的一般都是控制类专业的学生
赶紧什么简单用什么...数传都直接用透传串口模块做了...
视频用模拟传下来用电视卡采集很方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唉,感觉论坛现在慢慢淡下来,开源的路也快走到头了,都在卖板子

网友:
顶,空中数据链路讨论的人确实不多,主要是自主做到这个层次的人还不多
玩的人多数还是用既成系统的,设计上选择的余地不大

楼主:
我做视频压缩、数据传输在行呀。想利用这个平台来一起搞搞,发现现在这个论坛开源的精神也慢慢没有了,逐渐有点失望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做视频压缩、数据传输在行呀。想利用这个平台来一起搞搞,发现现在这个论坛开源的精神也慢慢没有了,逐渐有点失望呀

不是没有开源精神,主要是在中国老百姓混口饭吃都不容易,不像外国人有闲钱、闲功夫

楼主:
回复 网友D:

也都不容易呀。版主大人呀,给你发邮件了,请你帮忙呀。

网友:
目前数字方式的视频似乎多少都有一点点延迟。这个延迟有时会造成一些问题吧。
不过我觉得数字替代模拟方式绝对是大势所趋。包括遥控器……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5.8G的载波呀,这个频段干扰比2.4G的少很多

楼主:
做个功率稍微大点的,应该距离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强烈建议lz开发这个东西http://www.edimaeg.com/camera-cn.htm我关注了很久,可惜不是一般的贵。

网友:
wifi 距离是个问题,你的飞行器应该飞的很高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东西是我的强项呀,我的工作本身就是视频通信类的。我本来也是打算搞这个。不过第一步还没有过呀,要先把四轴飞起来。打算自己搞搞算法。这个东西很要耗点时间

网友:
我原来所在的公司(4个月前离职)有WiFi和3G接口的网络摄像机,采用的是TI的DM355,DM365平台,有客户端二次开发SDK,有人感兴趣没?

楼主:
DM355是MPEG4的,DM365是MPEG4还是H.264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东西我用过,也玩过,最后飞机失控掉水里去没捞上来………完全扯淡的,拆开看过了,里面所有东西
都不是他们生产的,都是买过来稍加改装的,我已经都找出原产厂家了。我估计我要是公布一下,他们公司
就该破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这个东西我用过,也玩过,最后飞机失控掉水里去没捞上来………完全扯淡的,拆开看过了,里面所有东西
都不是他们生产的,都是买过来稍加改装的,我已经都找出原产厂家了。我估计我要是公布一下,他们公司
就该破产了

公布一下吧,方便大家参考

网友:
23楼不方便公布的话pm下吧 对这个很感兴趣

网友:
我也很感兴趣!尽管数字传输有点延迟,但有好的电子稳定系统也是可行的,而且数字传输还能加密哦!

网友:
DM355是MPEG4的,最大实时编码 1280*720 视频
DM365是H.264的,最大也是1280*720
DM368是H.264的,最大 1920*1080

DM355本来是做照相机的芯片,记得ti的销售代表来我们公司推荐的时候,样品就是一个照相机,支持1280*720录像,当时觉得很震撼了

楼主:
TI的东西不熟悉了,熟悉的是海思的平台,准备采用海思的芯片了。但是功耗有点大,芯片发热厉害。参数都差不多。

网友:
wifi通信的具体方案不好做,传输距离是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加个大功率点的放大,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怎么没人直接做RF开放发射?

就是直接电视机拉杆天线就能收。

网友:
几点经验加剧透!!!

1 市面上有模拟监控用的无线摄像头,420线的,调频方式发射,2.4g,1.2g都有。我找到的最轻的只有47g重。效果说实话还是可以的。只要功率大,在金属比较多的环境下,实验中比wifi强。

2 edimage方案:这个公司还是蛮有创新精神的,拿淘来的杂七杂八的东西一攒吧,居然也敢买那么贵,而且有人买!!
提示一下,edimage核心的工作原理,是把摄像头输出变成wifi信号。再用地面电脑接收。具体方式可以先变有线网,再变无线,或者一次变到位。具体产品大家去找吧,哈哈(又想起我那20多k的钱都祭龙王了,悲痛啊)。完全做成edimage那样的方案其实是很傻的,很容易被人家模仿,效果也很一般(别听它的文档扯淡,全是胡说,效果估计比我的罗技pro9000要差些)更多的咱就不说了,相信大家的聪明才智。反正我在google上找了一天就把它用到的东西都找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几点经验加剧透!!!
1 市面上有模拟监控用的无线摄像头,420线的,调频方式发射,2.4g,1.2g都有。我找到的最轻的只有47g重。效果说实话还是可以的。只要功率大,在金属比较多的环境下,实验中比wifi强。
2 edimage方案:这个公司还是蛮有创新精神的,拿淘来的杂七杂八的东西一攒吧,居然也敢买那么贵,而且有人买!!
提示一下,edimage核心的工作原理,是把摄像头输出变成wifi信号。再用地面电脑接收。具体方式可以先变有线网,再变无线,或者一次变到位。具体产品大家去找吧,哈哈(又想起我那20多k的钱都祭龙王了,悲痛啊)。完全做成edimage那样的方案其实是很傻的,很容易被人家模仿,效果也很一般(别听它的文档扯淡,全是胡说,效果估计比我的罗技pro9000要差些)更多的咱就不说了,相信大家的聪明才智。反正我在google上找了一天就把它用到的东西都找全了。

兄弟!公布一下找的东西啊!也让我们玩玩哈

网友:
我觉得从使用上肯定数字视频效果更好。延时什么的可以在协议上想办法解决,毕竟802.11不是实时协议,应该放弃802.11,使用专有协议。主要障碍是专门用于视频压缩的板子和芯片都不好买,只做视频压缩的资源基本上没有现成的。TI的开发板都是用8层板,自己也做太麻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的确是呀。这种板子,我们公司用的是6层板,然后板上4个BGA,都是间距很小的那种。公司小批量生产的时候,小公司都做不好,后来找了家很大的手机代工厂加工的,生产个几百片的工程费都要收1万/次,然后单板的贴片单价再另外计算,算下来一块单板的贴片费用都100多了

网友:
wifi 点对点的传输发送还是不解。实现飞行器和手机或者PDA的有方案吗?

网友(2010-12-21):
回复 网友I:
我原来所在的公司(4个月前离职)有wifi和3g接口的网络摄像机,采用的是ti的dm355,dm365平台,有客户端二次开发sdk,有人感兴趣没?

怎么联系你啊?hugeice   我qq:1416939294

网友(2011-04-23):
回复 网友F:
几点经验加剧透!!!

1 市面上有模拟监控用的无线摄像头,420线的,调频方式发射,2.4g,1.2g都有。我找到的最轻的只有47g重。效果说实话还是可以的。只要功率大,在金属比较多的环境下,实验中比wifi强。

2 edimage方案:这个公司还是蛮有创新精神的,拿淘来的杂七杂八的东西一攒吧,居然也敢买那么贵,而且有人买!!
提示一下,edimage核心的工作原理,是把摄像头输出变成wifi信号。再用地面电脑接收。具体方式可以先变有线网,再变无线,或者一次变到位。具体产品大家去找吧,哈哈(又想起我那20多k的钱都祭龙王了,悲痛啊)。完全做成edimage那样的方案其实是很傻的,很容易被人家模仿,效果也很一般(别听它的文档扯淡,全是胡说,效果估计比我的罗技pro9000要差些)更多的咱就不说了,相信大家的聪明才智。反正我在google上找了一天就把它用到的东西都找全了。

......
灰常想看看!

网友(2011-06-07):
图像传输是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不一定数字的好!这是事实,PAL信号我研究过,很精巧的,用好的电台延时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