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DK的标签怎么看。LOT NO什么意思

楼主(2010-10-13):
INSP NO 是流水号吗?
LOT NO是什么意思? 搜了下 6表示06年,S代表产地,单不知道具体是哪里。后面的303310是什么意思

下标签

网友:
S 代表苏州

楼主:
请问J303310表示什么意思,
LOT NO是什么号啊

网友:
lot no就是lot number。也就是批次的意思

网友:
Lot 是半导体生产晶园厂(FAB)给的编号。
一个Lot通常是2/30片(12寸,小的晶圆可能会更多些)。

半导体制造分很多步骤,所以会有很多编号,每一步都有可能在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公司加工,所以保留所有编号,保持一旦有问题可以回溯。

楼主:
谢谢。不过上面的是贴片电容,没用晶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