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频繁正转反用什么电机好,除了伺服外,谢谢!!

楼主(2010-10-13):
我现在手头上的项目是,有个机构需频繁快速正反转,原来是伺服,效果就比较好,现在想减低成本,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动车上:
请问你项目的技术要求?正反转的响应时间?控制精度?负载?

网友:
快速是怎么个快法,定位精度要求多高,依次可以选择步进或者直流电机(带刹车)

楼主:
谢谢!没有什么定位精度的,最早时用气缸也可以实现,但寿命不高,如果用步进电机的话,用现在1.5KW的三相异步电机用步进代替用多大力的步进电机代替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没有什么定位精度的,最早时用气缸也可以实现,但寿命不高,如果用步进电机的话,用现在1.5kw的三相异步电机用步进代替用多大力的步进电机代替呢??

你的表述不太清楚

网友:
大功率的用步进不好解决.以前是1.5kw的电动机,功率够大了.

网友(2010-11-21):
用连杆机构

网友:
1.5的变频器要不了1000块钱驱动普通的三相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