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驱动无刷电调

楼主(2010-10-13):
最近使用DSP28335发出50Hz高电平1-2ms的PWM波控制无刷电机,电机滴滴响但是不转动,请高手指教(我先给1ms的PWM波,延时一段时间给1.5ms的PWM波),急用!!!

网友:
激光刀杀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DSP做控制器呢,不知道是启动电路问题还是逻辑问题?

网友:
反电动势呢?

网友:
注意一般商品电调上电时都有脉宽检测功能,初始化过程需要脉冲保持在1ms或2ms一段时间
听到电机发出滴滴声音表示初时化完成,之后才能正式变脉宽启动调速。

这个设计主要是因为航模系统功率普遍较大,如果安装电池时异常启动,大桨会造成人身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