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lways时遇到的问题想很久没想明白,求指教。内详附图

楼主(2010-10-13):
这是我在做VGA驱动实验时遇到的问题,特意写了个文件来试验。
我需要在经过128个xpos周期后把hsync拉高,但是无论如何要么多一个周期,要么少一个周期。后来使用一下代码试验,发现当使用always时的确没法在第128个周期发生跳变。当然,改用assign的话是可以的。究竟为什么always不行,我想了好久没想明白,希望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
always语句是从0时刻开始仿真的。对于时序逻辑建议使用非阻塞方式赋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always语句是从0时刻开始仿真的。对于时序逻辑建议使用非阻塞方式赋值。

对的,而且比较的时候你最好是用单一的大于或小于,小于等于这样的逻辑会复杂一些,影响时序

网友:
啊!!!!!!!! 原来<=是“小于等于啊”

我还以为是“非阻塞赋值”呢!狂汗一个!!!!!!!

楼主:
大哥,判断语句....
先谢谢楼上上2位

网友(2013-02-01):
呵呵,完美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