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给推荐个笔记本6000以内,最好有串口并口4个USB,X86架构,内存大点,不是宽屏,网上

楼主(2010-10-13):
麻烦推荐个笔记本6000以内,
最好有串口并口4个USB,X86架构,内存大点,
不是宽屏,网上有电路图的最好,
对Linux支持能好点,如果能跑coreboot就更好了。
我知道要求挺苛刻,6000是少点,不过公司就给这么多了。
要是找不到,我还是用 IBM R51 算了.

网友:
方屏很少了。。。

网友:
同意你继续用r51。新的买不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方屏很少了。。。

那就取消掉这个条件,能推荐一款么

网友:
市面上新的笔记本除非是工作站型笔记本,否则几乎无法满足楼主苛刻的要求。光串并口都要有就很难。建议买台2手T60加底座。

网友:
网上有电路图,别做梦了好不,这个铁定没有的

网友:
这个难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市面上新的笔记本除非是工作站型笔记本,否则几乎无法满足楼主苛刻的要求。光串并口都要有就很难。建议买台2手t60加底座。

不一定要加底座吧
现在有这个:ThinkPad 串并口适配器
不过要特定的型号才能用的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看到HP的本子有扩展坞,不过同事说HP最近质量奇差,打消此年头
其实要求可以缩减为,串口,并口,x86,屏幕至少13.3 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硬件导致Linux官方内核没法支持,最好也可以跑XP
这样也没有,偶就没法办了,只能买HP了

网友:
R51  1G 内存以上~~~已经可以满足办公

电池能力反是重点.... 在工地上 公交车上 在车上  都可以耍

你的一句 最好有串口   我想现在的常常笔记本是~~~没有的了

  只能买个 30块 买条 USB 转 RS232      USB口 3~15 比较常见

网友:
楼上厉害!
我刚好就是用E6400的,

网友:
DELL E系列有坞站的,如果只为了串口和并口.好像300上下能拿到

楼主:
E6400不错,可惜超出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