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FDT和E8A如何加密R8C单片机?

楼主(2010-10-13):
ID code和并行保护状态字, 如何加入到s-record文件中.
是否可以在程序中指定ID code和并行保护状态字.

楼主:
自己解决了.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程序中写入ID 和 OFS的值就可以了.
使用瑞萨的编译器, 在sect30.inc文件中修改 .id 和.ofsreg两项数据就可以了.
使用IAR编译器, 就需要修改link命令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