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来请教了,请问电烙铁的接地应该接哪里?听说接电脑机箱可以,是吗?还有其他办法吗?

楼主(2010-10-14):
一般大家是怎样接地的呢?谢谢。

网友:
我是把接地线直接剪掉的,线多了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把接地线直接剪掉的,线多了乱

呵呵,我要悍m64啊,这次,不敢不接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把接地线直接剪掉的,线多了乱

zam赞一个..........
在一般的地方,就算你把烙铁的静电问题能解决,还有很多静电问题,比如来回拿芯片,手摸PCB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是把接地线直接剪掉的,线多了乱
zam赞一个..........
在一般的地方,就算你把烙铁的静电问题能解决,还有很多静电问题,比如来回拿芯片,手摸pcb等等........

呵呵, 还有ESD相关的很多很多, 比如湿度

网友:
也不是那么容易损坏的,除非环境太恶劣了

如果真想达到工厂那个级别,需要的设备可就多了。。

网友:
和像1楼一样,直接去掉,不接地   呵呵

  再说了,一般墙上的接地线都不是真正的大地

网友:
断电焊接吧。

网友:
接人体。焊IC搞坏原因是电位差,焊接时手需接触IC或电路板,要保证烙铁头和被接触零件等电位。

网友:
用手抓着烙铁的金属部分焊接就不怕静电了。。开个玩笑。买个一百多的防静电也不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