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中函数的变量定义必须在函数的开头吗

楼主(2010-10-14):
有次我定义的不是在开头,编译报错
写到开头后,就OK了

网友:
当然不是了,是在块的开头,但switch语句块中不行。

简单地说,就是在{之后,比如函数体、if、else、while等等后面带的{都可以,实在没有这些东西自己在前面加个{也行。但是,定义的变量的作用域是不同的。

比如:

void main(){
    char a;             //这里定义是可以的
    a = 0;              //这里有实际语句了

    char b;             //ANSI C在这里是会出错的,因为前面有a=0;语句。C51也不例外,但GCC和C++可以

    while(1){           //while的语句块
        char c;         //自成一个块语句,可以进行变量声明,但是作用域和a是不一样的,仅仅在这个块中有效。
                        //C++的更加复杂,这里就不说了
        ...             //其它语句
    }                   //C语言中变量c的生命周期到此为止。

    switch(a){
        char d;         //这里不行的!switch是例外
        case 0:
             {          //什么关键字也不要,直接形成块
                  char e;        //可以了!
                  break;
             }
             break;
    }
}

编辑原因:把说的情况都统一进来,方便查看一些。

楼主:
谢谢你,你讲的特别好
我理解了

网友:
mark下,讲的确实不错

网友:
补充几点:
1. 变量的声明/定义不是语句(statement), 因此在C89中不能随意摆放,正如函数定义。。
2. switch()后的{不行是因为 switch() { ..} 作为一条语句(statement),而不是块(block)
3. C99支持这个特性,因此IAR for 8051 可以这样用。。

网友(2013-03-12):
谢谢2楼和5楼,我就在纳闷呢
main()
{
        P2 = 0xff;
        unsigned char time = 0;
现在理解这个为什么报错了,这里要遵循c89的标准,我是被新版的gcc和vc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