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2440怎么接群创8寸TFT(AT080TN52) ?

楼主(2010-10-14):
群创8寸TFT(AT080TN52) DE模式下   S3C2440怎么设置?该哪里驱动?

DE模式下  不知道是怎么能同步的,就是什么时候扫描哪一行, 一直用HV模式驱动的,这个就比较好理解。

MINI2440能驱动  群创8寸TFT(AT080TN52)HV模式吧?

有使用过的  指教下  谢谢!

网友:
怎么同步不用管,设置好参数就可以了.

HV模式肯定支持的,DE模式应该也支持,2440耶

楼主:
.type    = S3C2410_LCDCON1_TFT,//TFT类型

    /* NEC 3.5'' */
    .width        = 240,//屏幕宽度
    .height       = 320,//屏幕高度
de>

de>    //以下一些参数在上面的时序图分析中讲到过
    .pixclock     = 100000,//像素时钟
    .xres         = 240,//水平可见的有效像素
    .yres         = 320,//垂直可见的有效像素
    .bpp          = 16,//色位模式
    .left_margin  = 19,//行切换,从同步到绘图之间的延迟
    .right_margin = 36,//行切换,从绘图到同步之间的延迟
    .hsync_len    = 5,//水平同步的长度
    .upper_margin = 1,//帧切换,从同步到绘图之间的延迟
    .lower_margin = 5,//帧切换,从绘图到同步之间的延迟
    .vsync_len    = 1,//垂直同步的长度
};

是不是改上面的参数?
能详细点么?2440怎么工作在DE模式下

另AT080T52直接接2440可以么? 不用加时序IC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  顶一下

网友:
楼主的屏多少钱买的?有资料没?

楼主:
【9楼】AT080T52 内有TCON(时序电路)了吗? 谢谢

另 资料网上大把

网友:
凡是液晶屏引出有RGB信号线的,说明液晶屏里面已经有时序电路了,这时要想把屏点亮,就只需要lcd控制器,而2440已经有lcd控制器了,故不需要时序IC了。
另外,是改网友贴出来的数据,要根据AT080T52的数据手册更改
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请查看AT080T52的数据手册,看这款屏带不带led背光驱动电路,如果带的话,就可以直接把RGB信号线与2440相连,如果没有led背光驱动电路的话,在外面要画一块电路板,把led驱动电路接上。如果自己不想画也可以,在淘宝网上可以买到led背光驱动电路板(TCON板),不是很贵,大约40元钱的样子

楼主:
多谢 11楼
几组电源 (原文件名:FF45EE1A-075E-43F0-9FCC-3E2CD643A7D9.jpg)

AVDD   -0.5 13.5 V
VGH    13.0 19.0 V
VGL    -12.0 -2.0 V

VGH-VGL    - 31.0 V

上面几个电源怎么处理?要做这样的电压输入?

网友:
我也有很多这个屏

楼主:
23C2440 DE模式怎么设置   用过朋友说说

网友:
【11楼】 llf021421 马中马:
有很多屏带RGB但并不支持HV或DE模式的,这时仍需要做时序转换的.

【14楼】 lin28:没用过ARM9连接DE模式,但应该不复杂,找到规格书把信号直连就好了

楼主:
看了这图  智能的是LCD内部处理了,估计2440按照LCD数据手册HV模式输出 就行了     实验中。。。。。。

楼主:
实践证明   按HV模式输出就可以了  接好DE   哈哈

网友(2010-11-17):
楼主,我也是2440+这块屏,怎么都不行,可否共享一个电路和代码,谢谢

网友(2011-04-16):
能说出详细的连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