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待指点:L298可以同时驱动2个24V20W的直流电机吗?L298会烧不(6V<VS&

楼主(2010-10-14):
买件前的提问,
电机额定电压24V但卖家说12V时100R/MIN,那我L298的VS给12V,去掉压降,还能转吗?还能有劲吗?
小车现在计划中的不重(但2个1W电机也带不动)但以后还想加东西,所以稍微想用劲大点
是不电机电流小L298就不用散热片就成啊
我该买什么参数电机啊
底盘就想直接用万用板了,轮子买个便宜车拆了用,可以吗

制作设计我都该注意什么

想做一个遥控车,以前没作品,所以想直接用芯片,其实也想省钱但怕自己搭H桥不成第一次动手就整压抑了
简单构想:首先
         PT2272和PT2262做遥控,单片机做控制器
         L298N做电机驱动,2个电机分别做后轮,靠速度差转弯的三轮车,减速电机直接驱动2个后轮
         然后
         想加寻迹功能
小白上路,望前辈指点,随意批评指点,不尽感激

网友:
话说本论坛有个规矩,凡是自称"小女子"必须上近期高清免冠近照一张才会有人理的。我看楼主注_册时间不是太晚应该知道才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吧,前辈先讨论下问题吧,给点意见吧,用那个电机成不啊

我把那几个字去掉了还是没人理。。。

楼主:
自己顶
求各位大虾留下句话吧

网友:
你还是找L298的手册看看吧,里面说的很详细了。你的24V20W电机,用12V供电的话,L298是可以驱动的,但是要加散热片,另外这个芯片压降较大,所以大功率驱动的话功耗很大,比较烫,建议用MOS管搭桥驱动大功率的电机

网友:
看我的贴子可以找到答案.小车没必要搞那么大功率的,你的目的不是为了做工具,而是学习一些方法.红外线用单片机解码最好,灵活实用,发射就用电视遥控器就行了,自己做遥控器没必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不可以再问1句,给VS=12V,VSS=5V,到电机的电压大概能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去你那好好补补课
遥控买的成型的模块,就是弄2个1W的电机带不动板,不知道怎么选电机了,转速差与转弯角度的控制有什么规律经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可不可以再问1句,给vs=12v,vss=5v,到电机的电压大概能大?

你应该可以从L298的PDF里面找到资料吧,用一款芯片首先要了解他的各个参数,我想pdf资料还是有的

网友:
这是L298的资料,里面有很详细的资料了,仔细看看吧,不懂的英文术语可以查查

楼主:
旧贴顶起来,我有新问题,有些L298的产品怎么用了8个IN4007啊,不是说要用,大电流自恢复的吗?是他在糊弄人根本保护不了L298还是真的可以用啊?帮帮忙,正搭这个电路呢,手里刚好有IN4007/IN4148,省得出去买了,能不能用啊

网友:
那些不一定是1N4007,也有可能是UF4007。

楼主:
好象是IN4007哦

QQ截图显示不了?

这个真不是广告,是他用了IN4007哦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128070550&ref=http%3A%2F%2Fs8.taobao.com%2Fsearch%3Fq%3DL298N%26pid%3Dmm_10011550_0_0%26unid%3D0%26mode%3D63&ali_trackid=2:mm_10011550_0_0,0:119812669_1_1372798158

楼主:
再顶下
呵呵我知道这问题有点折磨人了,麻烦有空的兄弟给看下呗

网友:
如果频率不高,例如1kHz,是可以用1N4007的。频率高了还是用FR107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不用调速,直接给0,1。那就相当与很高频率了?

网友:
298最大功率好像才25W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不用调速,直接给0,1。那就相当与很高频率了?

不调速可以用1N4007。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是啊24V电机工作在12V-L298压降,功率在10W左右,一共用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