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IM300模块进行GPRS收发数据时,模块有时死机的问题

楼主(2010-10-14):
各位大侠好:

我现在用SIM300模块进行GPRS通信,当收数据和接数据的时候,有时模块会死机,VDD_EXT为低电平。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遇到这种情况?是我的模块不稳定吗?
还是我的程序问题。

楼主:
我的电源的是用两节锂电池供电的,经过LM2576来转成4.2V

网友:
这个原理图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也是这么用的
是不是和你的PWR-KEY有关系,PWR-KEY要么拉底要么悬空,你拉高了??
还有V-EXT你还使用了吗??,这个管教,是SIM300的电源输出管教,一般悬空吧

楼主:
我的pwr_key确实是拉高了。这样没事吧?

我的VDD_EXT接了一个IO口,用来检测电平的高低

void Sim300On(void)
{
   PowerKeyON;
   delayMs(500);
   PowerKeyOFF;
   delayMs(2000);
   PowerKeyON;
}

网友:
对了好几次,应用上没有问题............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这些模块一旦死机的时候只有强制关闭电源才能正确无误的复位
这时候连 PWR_KEY 和关机命令都不起作用。

网友:
LZ问题解决了吗??

回复 网友A:
这些模块一旦死机的时候只有强制关闭电源才能正确无误的复位
这时候连 pwr_key 和关机命令都不起作用。
有这回师啊?

网友(2010-11-29):
回复 网友B:

有这个东西的,MIC29302 带开关的,没有办法了,我就用它POWER OFF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