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万用表读数问题

楼主(2010-10-14):
将万用表,示波器接在12V开关电源输出端,给开关电源供电,示波器可以观测到电压上升到12.2V并稳定显示,而万用表则从0跳到16V多,然后马上变为12.2V稳定显示。 请教一下万用表为什么会出现16V这个电压,万用表它将采集的数据做怎样的处理后作为测量值?
哪位高手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
估计是用了自动换量程的表。将量程固定在20V档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Fluke 15B 万用表 只有自动档。手上没有其它类型表了。

网友:
FLUKE 15B可以手动设定量程的

网友(2011-01-02):
完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