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遥控器,是不是每一种红外都编码都要写出来(解码)

楼主(2010-10-14):
如果是万能遥控器,是不是每一种红外都编码都要写出来(解码),那样不是要写很多的程序

网友:
常用的红外编码格式有限,格式写好了只要处理数据就可以了。

楼主:
有人说是按波形,计算脉冲,可以真的万能,论坛有成功的?
             还是说就要编码解码,写几种常用红外的编码格式?

网友:
写什么啊,直接捕获存储,然后按照存储的命令发送。
你需要做的就是一个“红外录音机”

网友A:
我来做最专业的回答,偶做过万能遥控器。
市面上流行的遥控器的编码类型都要写,每种型号的遥控器按键编码也要写,所以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我做的遥控编码程序是12K,30K的数据。
这不是一般公司所能完成的,资料收集都要几年的时间。

网友:
我测试过,空调用的遥控器和电视机等完全不一样。“录音机”式的没做过,貌似是个可以考虑到方法,不过应该非常耗内存。

网友(2011-08-24):
回复 网友A:

有现成的红外遥控编码库IC卖的吗?

网友(2012-09-01):
引用 网友A:
我来做最专业的回答,偶做过万能遥控器。
市面上流行的遥控器的编码类型都要写,每种型号的遥控器按键编码 ...

请问前辈,先在要做一种学习型遥控器,不管什么遥控器发什么就学什么,然后再发出去。NEC我已经做好了,可是万能的却不知道思路,能指点一下么?

网友:
做出来了没有哇,朋友?想请教你下。

网友B(2012-12-03):
做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出来了吗

估计是没希望了,都10年的贴了

网友C:
这种“录音机”式的红外摇控器,我们学校有个人做个,可以学习其它摇控的编码。可以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录音机”式的红外摇控器,我们学校有个人做个,可以学习其它摇控的编码。可以去试试, ...

这种恐怕要先有个可以用的遥控吧?然后才能学习这个可以用的遥控的编码,如果没有能用的遥控,那么这也是没用的吧。
就好像电视机的遥控坏了,用你这个来破解肯定是不行的吧。

网友(2013-08-23):
万能遥控有这么强大?

网友:
“录音”式红外遥控叫做学习型遥控器,一般应用于数字电视遥控器的几个控制电视机的按键功能的学习。
万能遥控器是汇集了大多数设备的编码格式及数据的通用遥控器,做这个估计主要困难点还是市面上产品遥控数据的收集。

网友:
录音机想法不错,家里遥控器太多。可以定位为随意组合的方便使用。不一定要起替换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来做最专业的回答,偶做过万能遥控器。
市面上流行的遥控器的编码类型都要写,每种型号的遥控器按键编码 ...

怎么解码啊  弄了两周了 格力空调的解码是解出来了,是NEC协议,但是发射出去的控制不了空调,求前辈指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解码啊  弄了两周了 格力空调的解码是解出来了,是NEC协议,但是发射出去的控制不了空调,求前辈指教 ...

S4是不是也带红外,不知道有没有兄弟试过那个能配合软件万能遥控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来做最专业的回答,偶做过万能遥控器。
市面上流行的遥控器的编码类型都要写,每种型号的遥控器按键编码 ...

强!
高手,能否讲解一下各类遥控器的编码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解码啊  弄了两周了 格力空调的解码是解出来了,是NEC协议,但是发射出去的控制不了空调,求前辈指教 ...

格力空调的码比较严格,误差不能大于一个脉冲,最好小于半个脉冲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强!
高手,能否讲解一下各类遥控器的编码格式?

太多了,一般万能遥控能支持几十种就足够了,大多数是编码一样,用户码和键值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多了,一般万能遥控能支持几十种就足够了,大多数是编码一样,用户码和键值有区别 ...

能否发些资料分享一下!

网友:
太厉害了   加我qq2393575163

网友:
厉害 搞个玩玩

网友:
红外的接收管和发射管有一体化的么

网友(2015-10-09):
正在做,这东西太复杂,不知道网上卖的库怎么存储,格式是什么用什么来区分不同的红外编码呢,是按照协议来还是按照不同厂家的型号来,求解答

网友F:
本人已经成功做出了万能学习遥控38KHz的。只要是红外遥控器都能学,还没发现不能学习的。
说明一下方法:学习红外码脉冲波高低电平时间,然后压缩(压缩是重点也是难点),然后解压按高低电平同样的波发送出去。
压缩一条红外命令,大概在20字节内。不占用空间。

网友(2015-12-28):
引用 网友F:
本人已经成功做出了万能学习遥控38KHz的。只要是红外遥控器都能学,还没发现不能学习的。
说明一下方法:学 ...

有QQ吗,向你请教一下。谢谢549787756

网友(2016-02-01):
有一种是具备自学习功能的,就不要了。其他的是都要记录,实际上也没多少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