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气报警器,带时钟、温度等(DIY)

楼主(2010-10-14):
十一假期躲在家里休息,老婆加班去了,想起来以前答应给老婆做个煤气报警器,就动手做了一个。
电路板是热转印的,N多漆包线飞线,就不献丑了。面板开孔手工做的,水平不行,太粗糙,将就着看吧。
功能上还有时钟、温度、剂量率测量,闹钟功能和定时功能还没加进去,工作忙起来了,估计没时间完善改进了,也没有时间再玩DIY了。
  时钟带温补晶振,2ppm精度,年误差在1分钟左右;
  放射性剂量率测量用的是GM管,主要用来监视室内氡气,一旦超标会报警,以便及时开窗通风;
  交流供电,电源用了一个超微型的AC-DC(5V)开关电源模块,2.5*1.6*1.5cm,600mA输出能力,很早以前在淘宝上3.8元钱买的;
  整机功耗300mA左右,绝大部分是煤气传感器MQ-5消耗的。

安装在厨房墙砖上的效果图,晚上的效果好一些

面板开孔做的很粗糙

网友:
传感器是用什么

楼主:
煤气的传感器吗?  MQ-5
很早以前在淘宝上买的。

网友:
想看看传感器部分的照片.  有实际放点煤气出来,实践一下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传感器部分就是用的传感器手册上的标准接法,RL用的是50K的电位器,信号直接给单片机的AD口。调节RL,使信号1V左右。

煤气报警阈值就是用煤气实测的。稍微放一会儿煤气就会上2V。我把报警点设置在了1.5V,这个可以在菜单中修改的。

附上MQ-5的手册,供你参考。

网友:
GM管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
这个...内部电路最好做一下胶封,特别是电源和蜂鸣器那块,否则报警器就变成点火器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内部电路最好做一下胶封,特别是电源和蜂鸣器那块,否则报警器就变成点火器器了。。。

有道理

网友:
上下原理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gm管哪里可以找到?

淘宝上就有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内部电路最好做一下胶封,特别是电源和蜂鸣器那块,否则报警器就变成点火器器了。。。

大部分都已封胶,还特意买了一个热胶枪。我当时的考虑是怕把漆包线碰断了,^_^。

蜂鸣器用的是有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上下原理图吧!

原理图我画的并不完善,好多元件都是后来飞上去的。GM部分就是一个单管振荡的高压电路(400V左右)加几个电阻电容,取得脉冲信号,输入到单片机的T0。原理图如下,将就着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的资料, 还有实际使用供电是用什么?  这个装置平时装在哪里?  想有空也玩一个

网友:
楼主上下GM部分的原理图,要清晰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的资料, 还有实际使用供电是用什么?  这个装置平时装在哪里?  想有空也玩一个

供电用的是220V交流电

安装位置当然是厨房了,主要是个煤气报警器,我就是装在厨房墙砖上的。尺寸大概210mm×160mm。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上下gm部分的原理图,要清晰点的!

GM部分就是一个单管振荡的高压电路(400V左右)加几个电阻电容,取得脉冲信号。

买GM管的话都会带一个推荐电路,照着做就行了。型号不同电路可能不同,我用的是下面这个(借用淘宝上一个卖家的图,省得扫描了)。

高压部分自己查资料吧,单管振荡的就行,电压不用太准,正负几十伏都可以,电流超小(看上面用的电阻就知道了,而且每秒只有很少的时间可以看作是导通的)。

网友:
很好,如果能用STM8实现,我愿意提供PCB制版费用,DIY一次。

网友:
建议打板做成网络型的,可以走外网上报

网友:
要用到变压器吗?是自己绕的吗?
  头一次听说这个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用到变压器吗?是自己绕的吗?
  头一次听说这个东西!

我的变压器自己绕制的。google一下,有好多单管振荡的升压电路,匝数都给出来了,根据需要,适当增减就行了。

网友:
LZ 你好 我想做一个玩玩不知道你方不方便聊聊了 可以的话是否可以加下你的QQ  这是我的QQ296954039

网友:
mark 煤气报警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的资料, 还有实际使用供电是用什么?  这个装置平时装在哪里?  想有空也玩一个
供电用的是220v交流电
安装位置当然是厨房了,主要是个煤气报警器,我就是装在厨房墙砖上的。尺寸大概210mm×160mm。

最好还是把主机安装到厨房外面,只把传感器放到厨房就可以了,也不用考虑点火问题了。

楼主:
其实没有必要担心点火问题的,MQ-5的灵敏度很高的,探测出煤气泄漏时,离点火点还差很远的。我的报警阈值是自己放煤气试出来的,一点点煤气就可以使MQ-5信号到2V甚至3V。如果还是不放心,把报警阈值设置低一点就行了。

其实,可以考虑增加一个继电器输出,用来驱动厨房排气扇或者抽油烟机。在我的原理图中复用一下P2.7就行了,这个也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G:
lz 你好 我想做一个玩玩不知道你方不方便聊聊了 可以的话是否可以加下你的qq  这是我的qq296954039

其实这个东东没什么好玩的,只是个实用的煤气报警器。原理图我已经发出来的,可能大家最不熟悉的GM管电路也可以参照我发的图。

由于不方便公开源程序,我说一下思路吧(结合硬件),想做的可以参考参考:

1、电源问题。厨房使用,220V市电最方便。选个5V输出的AC-DC,5V输出的充电器也行,因为MQ-5要用5V,而且需要将近200mA。单片机部分用个AMS1117,5V转3.3V。我图中的元件大都是3.3V供电。

2、数码管及其驱动。1个74HC373做片选,可以控制8位数码管,时、分、秒、温度各两位,正好。74HC373需要2个IO口,一个输出使能,一个锁存,数码管8个笔段需要8个IO,共10个IO口。驱动方式是扫描的。也可以改用595等驱动数码管,搜索本论坛,有不少讨论扫描数码管的帖子,程序也可以参照一下,原理是一样。

3、液晶显示。数码管能显示的内容有限,加个液晶操作更方便。我的液晶是11元钱在淘宝上买的COG液晶,ST7565S芯片控制的,资料一大堆,串、并口都能驱动,为了少飞几根线,我用的是SPI接口。

4、按键问题。这个按个人习惯,方便操作液晶菜单的操作就行了。置于按键扫描程序,本论坛也有不少帖子讨论,搜一下,参考之。

5、实时时钟和温度。我用的单片机内部有温度传感器,不过我没用,主要是怕单片机扫描数码管会发热,造成温度偏差。我用的实时时钟芯片DS3234,不仅时间准(0度以上<2ppm),还带了256B的电池保持SRAM和温度测量功能,注意放置元件时远离热源。电池保持的RAM还可以存一些参数,比如煤气报警阈值等。

6、煤气传感器。参照MQ-5的资料就行了,信号直接输入单片机的AD口。

7、放射性测量。这个功能主要监测室内的氡气水平,因为建材会散发一些氡气(不合格的建材更会严重超标),而氡气是公众受天然辐射剂量的主要来源(占50%以上比重)。原理很简单,GM管计数率与放射性水平成正比,比如我用的那个GM管,正常本底25cpm左右(有的地方本底高会30甚至30多),如果你室内计数率达到了50cpm,那你承受的放射性辐射剂量就是别人的2倍,以此类推。GM管电路最简单,一个单管振荡升压的高压电路加几个电阻电容,取得脉冲信号,用单片机测计数率。买GM管的话都会带一个推荐电路,照着做就行了。高压部分google一下吧,有很多,单管振荡的就行,电压不用太准,正负几十伏都可以,电流超小。

8、如有遗漏,我再补上。

网友:
不错。顶楼主一下。顺便标记下,煤气报警器

网友:
MARK,很实用的东西。。。。。。。。。。。。。。。。。。。。。

楼主有想法的。。。。。。。。。。。。。。。。。。。。。。。。。

网友:
不错  去年就想作     加多一个步进电机 用于控制煤气阀 呵呵呵呵

在自动到计时  比如  1小时后 自动头 煤气阀  (在热水器旁边装个,按钮,按下就会打开煤气阀 并进行到计时)

网友:
T_T

我高中的时候就想设计一个这样的报警器...
现在还没办法做...
楼主打击到我了...

MARK.学习..

网友(2011-03-16):
剂量率是怎么计算的?用的哪个公式啊?

网友:
请问下,你的传感器输出的电压信号最大是多少?

网友:
怎么没有看到AD?楼主没用到AD转换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剂量率是怎么计算的?用的哪个公式啊?

计数率成个系数就行了。

我这个装置测出的剂量率并不准确,只是个照射量率,没做补偿(GM管没做能量补偿,计算时没考虑死时间)。

家用的话没必要搞得那么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I:
请问下,你的传感器输出的电压信号最大是多少?

我用煤气试过,很容易上3V,没敢进一步试。

回复 网友I:
怎么没有看到ad?楼主没用到ad转换吗?

单片机自带12位AD。

网友:
不错,有时间做个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I:
请问下,你的传感器输出的电压信号最大是多少?
我用煤气试过,很容易上3v,没敢进一步试。
回复 网友I:
怎么没有看到ad?楼主没用到ad转换吗?
单片机自带12位ad。

谢谢你的解答,我之前做过类似的,用打火机开最大流量电压3V左右。

网友:
我想问一下,MQ-2那个预热24小时的,是一定要预热24小时吗?预热完是一直要供电使用吗?如果中间断电或者不用几个小时在上电使用是不是也要预热24小时才能准确的?还是第一次预热24小时就行啦!

网友(2012-01-09):
老帖子。正好用到。标记加顶贴

网友:
回复 网友J:

那是24小时老化吧!

需要预热,但应该就是几分钟的事情。

网友:
请问单片机,用哪个型号的,图纸上看不清

楼主(2012-02-22):
回复 网友K:
请问单片机,用哪个型号的,图纸上看不清

点击原理图,在新的窗口打开,图纸是非常清楚的。

网友(2012-03-26):
楼主能不能告诉一下你用的ACDC模块的型号啊,淘宝上我都没有找到那么小体积的

网友:
LZ,你好!有没有连接好的整个系统电路图啊!我是单片机初学者,很多地方都不懂,急需帮助,有的话传我QQ:1903998725,  感激不尽!!

网友:
好 太好了

网友(2013-10-16):
请问楼主还在搞这个,我想购买你这个东西,怎么联系你?我的email:imlsq@163.com

网友:
煤气和放射,挺实用的

网友(2015-01-04):
呵呵 学习下 煤气报警器

网友:
看到有地方写其预热时间要24小时,功率900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