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网站域名访问至子目录

楼主(2010-10-14):
如何设置网站域名访问至子目录

为了不让根目录,看起来太乱

新建了两个目录shop,和blog.

域名访问,在根目录

如何 设置 可以把shop/index.php设为主页,又可以访问blog内容

www.domainname.com  (shop context)
www.domainname.com/blog (blog context)

/
shop
blog

网友:
1.如果有服务器权限,可以另外绑定新的域名到对应的子目录;
2.如果没有主机权限(如虚拟主机),找下虚拟主机的控制面板,看有没有“虚拟目录绑定”功能,这个功能可以同样达到1的效果;
3.如果1、2都没有,那只能用跳转了,功能上能达到你的要求,也比较简单,但是这就算不上域名绑定,只是个域名/URL跳转而已;
4.欢迎大家也来补充。

update:
看错了楼主的需求,重新回答下:
2楼方法也可以,如果主机允许,可以使用Rewrite规则
如不支持rewrite,但支持脚本(asp/php),也可以用脚本完成rewrite功能

网友:
用HTML写跳转页是最简单的方法了。
现在都不支持URL跳转了。(原来还可以申请,现在申请都取消了)

网友:
设置别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