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问题 求助

楼主(2010-10-14):
昨天刚到手的示波器,用来测量30HZ信号时,发现用2MS扫描速率,屏刷新很慢,再往下到5MS时约两秒刷新一次,20MS显示基本冻住了,200MS以下扫描线都卡得出不来了,像电脑中病毒样,而500US以上基本正常。
  另一个问题,在测量放大器电路发现时时基线不能上下调整,即两通道不能调到和在一起做比较。
  我又不懂单片机刷程序,原期待中的心是热乎乎的,现到手了又拔凉拔凉的,那位大侠能帮帮忙?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于扫速因为记录的点数时一定的,所以时基越长当然记录时间就会越长,就会出现在低扫速时反应慢的情况。
现有的程序基线是不能调整,更新的程序会解决这个问题,到时只需将原来的程序重新写入即可。

楼主:
那么就是说低频段记录时间也应缩短,不应该是固定的;还有测量8M信号水平分辨率不够了,要能分辨两个周波的波形,FPGA芯片是不是可以内部倍频来提高采样率,那就可以测更高更高频率了,那这个示波器就完美了。期待有更好的程序。我对单片机这块不太懂,上个月买了安富来STA32F103ZE示波器开发板也是打算当示波器用的结果不能用,比魏坤师傅的差远了,现在当砖块扔一边去了。
  要是有好程序可更新,请魏坤师傅帮我刷一下,费用我会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关于扫速因为记录的点数时一定的,所以时基越长当然记录时间就会越长,就会出现在低扫速时反应慢的情况。

或许可以这样处理  高速采样,每隔n个数据打一次点(舍弃部分数据)。 这个看用途而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AD的性能决定最高采样速率,超过高采样速率得到的结果就不一定正确

楼主:
这版的AD性能应该还可以,我想把50MHZ的采样晶振换100MHZ应该行,做25M带宽,就够用了,至于低频段采样后应时实显示,不要等测了多少个波后才显示,至于显示频率等多测几个波后计算处理后在填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