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基于 ARM9 的 GPS测试软件

楼主(2010-10-14):
硬件平台: S3C2450 + 7寸TFT(800x480)
软件平台: X系统
开发环境: ADS1.2

楼主:
基于ADS的工程源码:

楼主:
#include        "Include.h"

/*============================================================================*/

const        U32                __HeapSize                        =4096;
const        U32                __StackSize                        =2048;
const        U32                __Priority                        =200;
const        char        __Name[32]                        ="GPS测试软件";
const        U32                __Icon                                =0;
const        char        __IconPath[32]                ="0.bmp";
const        char        __Version[8]                ="V1.0";
const        char        __Date[16]                        =__DATE__;
const        char        __Time[16]                        =__TIME__;
const        char        __Desc[32]                        ="Copyright:Liuwei";

HANDLE        hInst;

/*============================================================================*/

typedef        struct        PLANETINFO
{
        U8        ID;
        U8        RSS;
}PLANENTINFO;

/*============================================================================*/

HANDLE        hdev_com1;
char         buf[128];

char        gpgsv[128];        //GNSS 天空範圍內的衛星
char        gpgga[128];        //衛星定位定位資訊
char        gprmc[128];        //衛星定位定位資訊
char        gpvtg[128];        //對地方向及對地速度
char        gpmss[128];        //MSK 接收訊號

float        time,longitude,latitude,speed,way;
U32                date;
U32                state,NS,WE;

U32                code;
U32                planet_num;        //可用卫星数
float        precision;        //精度
float        height;        //海拔高度
float        ave_height;        //平均高度
U32                unit0;
U32                unit1;

HWND        hWndUI;
HANDLE hThread;
int        rx_exit=0;

PLANENTINFO        PlanetInfo[12];

static        int        gps_rdy=0;

/*============================================================================*/

static        int        __strcpy(char *dst,char *src)
{
        while(1)
        {
                *dst++=*src;
                if(*src=='\0')        break;
                src++;
        }
}

/*============================================================================*/

/*============================================================================*/
/*

nmea数据如下:
$GPGGA,121252.000,3937.3032,N,11611.6046,E,1,05,2.0,45.9,M,-5.7,M,,0000*77
$GPRMC,121252.000,A,3958.3032,N,11629.6046,E,15.15,359.95,070306,,,A*54
$GPVTG,359.95,T,,M,15.15,N,28.0,K,A*04
$GPGGA,121253.000,3937.3090,N,11611.6057,E,1,06,1.2,44.6,M,-5.7,M,,0000*72
$GPGSA,A,3,14,15,05,22,18,26,,,,,,,2.1,1.2,1.7*3D
$GPGSV,3,1,10,18,84,067,23,09,67,067,27,22,49,312,28,15,47,231,30*70
$GPGSV,3,2,10,21,32,199,23,14,25,272,24,05,21,140,32,26,14,070,20*7E
$GPGSV,3,3,10,29,07,074,,30,07,163,28*7D
说明:NMEA0183格式以“$”开始,主要语句有GPGGA,GPVTG,GPRMC等
1、 GPS DOP and Active Satellites(GSA)当前卫星信息
$GPGSA,<1>,<2>,<3>,<3>,,,,,<3>,<3>,<3>,<4>,<5>,<6>,<7><CR><LF>
$GPGSA,A,3,16,23,31,32,14,,,,,,,,1.53,1.20,0.95*0A
<1>模式 :M = 手动, A = 自动。
<2>定位型式 1 = 未定位, 2 = 二维定位, 3 = 三维定位。
<3>PRN 数字:01 至 32 表天空使用中的卫星编号,最多可接收12颗卫星信息。
<4> PDOP位置精度因子(0.5~99.9)
<5> HDOP水平精度因子(0.5~99.9)
<6> VDOP垂直精度因子(0.5~99.9)
<7> Checksum.(检查位).

2、 GPS Satellites in View(GSV)可见卫星信息
$GPGSV, <1>,<2>,<3>,<4>,<5>,<6>,<7>,?<4>,<5>,<6>,<7>,<8><CR><LF>
$GPGSV,3,2,12,42,39,118,,32,38,225,20,20,34,252,,31,34,060,34*76
<1> GSV语句的总数
<2> 本句GSV的编号
<3> 可见卫星的总数,00 至 12。
<4> 卫星编号, 01 至 32。
<5>卫星仰角, 00 至 90 度。
<6>卫星方位角, 000 至 359 度。实际值。
<7>讯号噪声比(C/No), 00 至 99 dB;无表未接收到讯号。
<8>Checksum.(检查位).
第<4>,<5>,<6>,<7>项个别卫星会重复出现,每行最多有四颗卫星。其余卫星信息会于次一行出现,若未使用,这些字段会空白。
3、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Fix Data(GGA)GPS定位信息
$GPGGA,<1>,<2>,<3>,<4>,<5>,<6>,<7>,<8>,<9>,M,<10>,M,<11>,<12>*hh<CR><LF>
$GPGGA,050458.000,2459.8991,N,10242.8698,E,1,5,1.20,1885.0,M,-32.2,M,,*45
<1> UTC时间,hhmmss(时分秒)格式
<2> 纬度ddmm.mmmm(度分)格式(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3> 纬度半球N(北半球)或S(南半球)
<4> 经度dddmm.mmmm(度分)格式(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5> 经度半球E(东经)或W(西经)
<6> GPS状态:0=未定位,1=非差分定位,2=差分定位,6=正在估算
<7> 正在使用解算位置的卫星数量(00~12)(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8> HDOP水平精度因子(0.5~99.9)
<9> 海拔高度(-9999.9~99999.9)
<10> 地球椭球面相对大地水准面的高度
<11> 差分时间(从最近一次接收到差分信号开始的秒数,如果不是差分定位将为空)
<12> 差分站ID号0000~1023(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如果不是差分定位将为空)

4、Recommended Minimum Specific GPS/TRANSIT Data(RMC)推荐定位信息
$GPRMC,<1>,<2>,<3>,<4>,<5>,<6>,<7>,<8>,<9>,<10>,<11>,<12>*hh<CR><LF>
$GPRMC,050459.000,A,2459.8990,N,10242.8698,E,0.67,158.73,190808,,,A*6A
<1> UTC时间,hhmmss(时分秒)格式
<2> 定位状态,A=有效定位,V=无效定位
<3> 纬度ddmm.mmmm(度分)格式(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4> 纬度半球N(北半球)或S(南半球)
<5> 经度dddmm.mmmm(度分)格式(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6> 经度半球E(东经)或W(西经)
<7> 地面速率(000.0~999.9节,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8> 地面航向(000.0~359.9度,以真北为参考基准,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9> UTC日期,ddmmyy(日月年)格式
<10> 磁偏角(000.0~180.0度,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11> 磁偏角方向,E(东)或W(西)
<12> 模式指示(仅NMEA0183 3.00版本输出,A=自主定位,D=差分,E=估算,N=数据无效)
5、 Track Made Good and Ground Speed(VTG)地面速度信息
$GPVTG,<1>,T,<2>,M,<3>,N,<4>,K,<5>*hh<CR><LF>
<1> 以真北为参考基准的地面航向(000~359度,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2> 以磁北为参考基准的地面航向(000~359度,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3> 地面速率(000.0~999.9节,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4> 地面速率(0000.0~1851.8公里/小时,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5> 模式指示(仅NMEA0183 3.00版本输出,A=自主定位,D=差分,E=估算,N=数据无效)

*/

void        gps_rx_thread(void *p)
{
        char dat;
        int i;
        DCB dcb;
        U32        v[20];
        U32 event;
        ////

        if(DeviceIoCtrl(hdev_com1,CMD_COM_GET_DCB,0,&dcb))
        {
                dcb.BaudRate=9600;
                DeviceIoCtrl(hdev_com1,CMD_COM_SET_DCB,0,&dcb);
        }

        i=0;
        while(rx_exit==0)
        {

                event=DeviceWaitEvent(hdev_com1,0);
                if(event==EVT_COM_RXCHAR)
                {
                        DeviceRead(hdev_com1,0,&dat,1);

                        buf[i++]=dat;

                        if((i>=127)||(dat=='\r')||(dat=='\n'))
                        {

                                buf='\0';
                                i=0;

                                gps_rdy=1;

                                if(buf[0]=='$')
                                if(buf[1]=='G')
                                if(buf[2]=='P')
                                if(buf[3]=='G')
                                if(buf[4]=='S')
                                if(buf[5]=='V')
                                {

                                        __strcpy(gpgsv,buf);

                                        StrScanf(gpgsv,        "$GPGSV,%d,%d,%d,%d,%d,%d,%d,%d,%d,%d,%d,%d,%d,%d,%d,%d,%d,%d,%d"
                                                                        ,&v[0],&v[1],&v[2],&v[3],&v[4],&v[5],&v[6],&v[7],&v[8],&v[9]
                                                                        ,&v[10],&v[11],&v[12],&v[13],&v[14],&v[15],&v[16],&v[17],&v[18]);

                                        if(v[1]==1)
                                        {
                                                PlanetInfo[0].ID        =v[3];
                                                PlanetInfo[0].RSS        =v[6];

                                                PlanetInfo[1].ID        =v[7];
                                                PlanetInfo[1].RSS        =v[10];

                                                PlanetInfo[2].ID        =v[11];
                                                PlanetInfo[2].RSS        =v[14];

                                                PlanetInfo[3].ID        =v[15];
                                                PlanetInfo[3].RSS        =v[18];

                                        }

                                        if(v[1]==2)
                                        {
                                                PlanetInfo[4].ID        =v[3];
                                                PlanetInfo[4].RSS        =v[6];

                                                PlanetInfo[5].ID        =v[7];
                                                PlanetInfo[5].RSS        =v[10];

                                                PlanetInfo[6].ID        =v[11];
                                                PlanetInfo[6].RSS        =v[14];

                                                PlanetInfo[7].ID        =v[15];
                                                PlanetInfo[7].RSS        =v[18];

                                        }

                                        if(v[1]==3)
                                        {
                                                PlanetInfo[8].ID        =v[3];
                                                PlanetInfo[8].RSS        =v[6];

                                                PlanetInfo[9].ID        =v[7];
                                                PlanetInfo[9].RSS        =v[10];

                                                PlanetInfo[10].ID        =v[11];
                                                PlanetInfo[10].RSS        =v[14];

                                                PlanetInfo[11].ID        =v[15];
                                                PlanetInfo[11].RSS        =v[18];

                                                InvalidateRect(hWndUI,0,0);
                                        }

                                }
                                ////

                                if(buf[0]=='$')
                                if(buf[1]=='G')
                                if(buf[2]=='P')
                                if(buf[3]=='G')
                                if(buf[4]=='G')
                                if(buf[5]=='A')
                                {

                                        __strcpy(gpgga,buf);
                                        //$GPGGA,121253.000,3937.3090,N,11611.6057,E,1,06,1.2,44.6,M,-5.7,M,,0000*72
                                        StrScanf(gpgga,"$GPGGA,%f,%f,%c,%f,%c,%d,%d,%f,%f,%c,%f,%c",
                                        &time,&latitude,&NS,&longitude,&WE,&code,&planet_num,&precision,&height,&unit0,&ave_height,&unit1);

                                        InvalidateRect(hWndUI,0,0);
                                }
                                ////

                                if(buf[0]=='$')
                                if(buf[1]=='G')
                                if(buf[2]=='P')
                                if(buf[3]=='R')
                                if(buf[4]=='M')
                                if(buf[5]=='C')
                                {
                                        __strcpy(gprmc,buf);

                                        //$GPRMC,121252.000,A,3958.3032,N,11629.6046,E,15.15,359.95,070306,,,A*54
                                        StrScanf(gprmc,"$GPRMC,%f,%c,%f,%c,%f,%c,%f,%f,%d",
                                        &time,&state,&latitude,&NS,&longitude,&WE,&speed,&way,&date);

                                        InvalidateRect(hWndUI,0,0);
                                }
                                ////

                                if(buf[0]=='$')
                                if(buf[1]=='G')
                                if(buf[2]=='P')
                                if(buf[3]=='V')
                                if(buf[4]=='T')
                                if(buf[5]=='G')
                                {
                                        __strcpy(gpvtg,buf);
                                        InvalidateRect(hWndUI,0,0);
                                }
                                ////

                                if(buf[0]=='$')
                                if(buf[1]=='G')
                                if(buf[2]=='P')
                                if(buf[3]=='M')
                                if(buf[4]=='S')
                                if(buf[5]=='S')
                                {
                                        __strcpy(gpmss,buf);
                                        InvalidateRect(hWndUI,0,0);
                                }
                                ////

                        }

                }

        }

        ExitThread(0);

}

/*============================================================================*/

static        RESULT        WinProc(HWND hwnd,U32 msg,WPARAM wParam,LPARAM lParam)
{
        HDC hdc;
        RECT rc;
        int        x,y,i;
        switch(msg)
        {
                case        WM_CREATE:

                                buf[0]                =0;
                                gpgsv[0]        =0;
                                gprmc[0]        =0;
                                gpgga[0]        =0;
                                gpvtg[0]        =0;
                                gpmss[0]        =0;
                                rx_exit                =0;
                                gps_rdy                =0;
                                break;
                                ////////

                case        WM_TIMER:
                        //        SendMessage(hwnd,WM_CLOSE,0,0);
                                break;
                                ////////

                case        WM_PAINT:
                                hdc=BeginPaint(hwnd);
                                if(hdc&& (gps_rdy==1))
                                {
                                        GetClientRect(hwnd,&rc);
                                        ClrScreen(hdc,GetWindowLong(hwnd,GWL_BKCOLOR));
                                        ////

                                        x=2;
                                        y=2;

                                        Label(hdc,x,y,rc.dx-4,20,RGB(200,0,0),GetWindowBkColor(hwnd),RGB(0,0,0),LEFT,gpgsv);
                                        y+=19;
                                        ////
                                        Label(hdc,x,y,rc.dx-4,20,RGB(200,0,0),GetWindowBkColor(hwnd),RGB(0,0,0),LEFT,gprmc);
                                        y+=19;
                                        ////
                                        Label(hdc,x,y,rc.dx-4,20,RGB(200,0,0),GetWindowBkColor(hwnd),RGB(0,0,0),LEFT,gpgga);
                                        y+=19;
                                        ////
                                        Label(hdc,x,y,rc.dx-4,20,RGB(200,0,0),GetWindowBkColor(hwnd),RGB(0,0,0),LEFT,gpvtg);
                                        y+=19;
                                        ////
                                        if(1);
                                        {
                                                char buf[64];
                                                //&time,&state,&latitude,&NS,&longitude,&WE,&speed,&way,&date;

                                                StrPrintf(buf,"坐标: %.4f%c,%.4f%c  ",latitude/100,NS,longitude/100,WE);
                                                DrawText(hdc,x,y,rc.dx-4,20,RGB(0,0,100),GetWindowBkColor(hwnd),LEFT,buf);
                                                y+=16;
                                                ////

                                                StrPrintf(buf,"速度: %.2f  ",speed);
                                                DrawText(hdc,x,y,rc.dx-4,20,RGB(0,0,100),GetWindowBkColor(hwnd),LEFT,buf);
                                                y+=16;
                                                ////

                                                StrPrintf(buf,"方向: %.2f  ",way);
                                                DrawText(hdc,x,y,rc.dx-4,20,RGB(0,0,100),GetWindowBkColor(hwnd),LEFT,buf);
                                                y+=16;
                                                ////

                                                StrPrintf(buf,"卫星数: %d  ",planet_num);
                                                DrawText(hdc,x,y,rc.dx-4,20,RGB(0,0,100),GetWindowBkColor(hwnd),LEFT,buf);
                                                y+=16;
                                                ////

                                                StrPrintf(buf,"水平精度: %.2fM  ",precision);
                                                DrawText(hdc,x,y,rc.dx-4,20,RGB(0,0,100),GetWindowBkColor(hwnd),LEFT,buf);
                                                y+=16;
                                                ////

                                                StrPrintf(buf,"海拔高度: %.2f%c  ",height,unit0);
                                                DrawText(hdc,x,y,rc.dx-4,20,RGB(0,0,100),GetWindowBkColor(hwnd),LEFT,buf);
                                                y+=16;
                                                ////

                                                StrPrintf(buf,"平均高度: %.2f%c  ",ave_height,unit1);
                                                DrawText(hdc,x,y,rc.dx-4,20,RGB(0,0,100),GetWindowBkColor(hwnd),LEFT,buf);
                                                y+=16;
                                                ////

                                        }

                                        if(1)
                                        {
                                                char buf[8];

                                                x=rc.dx-(12*20);
                                                y=5*20;

                                                for(i=0;i<12;i++)
                                                {

                                                        if(i<planet_num)
                                                        {
                                                                StrPrintf(buf,"%d",PlanetInfo.ID);
                                                                VProgressBar(hdc,x+i*20,y,16,80,RGB(200,0,0),GetWindowLong(hwnd,GWL_BKCOLOR),RGB(0,0,0),100,PlanetInfo.RSS);
                                                                DrawText(hdc,x+i*20,y,16,80,RGB(240,240,240),RGB_TRANS,CENTER,buf);
                                                        }
                                                        else
                                                        {
                                                                VProgressBar(hdc,x+i*20,y,16,80,RGB(200,0,0),GetWindowLong(hwnd,GWL_BKCOLOR),RGB(0,0,0),100,0);
                                                        }
                                                }

                                                y+=80;
                                                DrawText(hdc,x,y,rc.dx-x,20,RGB(0,0,128),RGB_TRANS,CENTER,"GPS卫星信号强度");

                                        }
                                }
                                EndPaint(hwnd,hdc);
                                break;
                                ////////

                case        WM_CLOSE:

                                if(MessageBox(hwnd,"确定要退出程序吗?","信息",MB_YESNO|MB_ICONQUESTION)==IDYES)
                                {
                                        if(hdev_com1)
                                        {
                                                //it=1;
                                                TerminateThread(hThread,0);
                                                DeviceClose(hdev_com1,0);

                                        }

                                        DestroyWindow(hwnd);
                                }
                                break;
                                ////////

                case        WM_DESTROY:
                                PostQuitMessage(hwnd);
                                break;

                default:
                return        DefWindowProc(hwnd,msg,wParam,lParam);
        }

}

//__KERNEL_H__
/*============================================================================*/
/*============================================================================*/

int        WinMain(HANDLE hInstance,void *argv)
{
        HWND hwnd;
        MSG msg;
        WNDCLASS wcls;
        ////
        hInst        =hInstance;

        wcls.lpClassName        =(char*)__Name;
        wcls.Style                        =0;
        wcls.lpfnProc                =WinProc;
        wcls.hIcon                        =0;
        wcls.hIconSm                =0;
        wcls.hCursor                =0;
        wcls.BkColor                =RGB(160,160,160);

        hwnd        =CreateWindow(        &wcls,(char*)__Name,WS_OVERLAPPEDWINDOW,
                                                        20,30,480,240,
                                                        NULL,NULL,hInst,NULL);

        hWndUI        =hwnd;

        ShowWindow(hwnd,SW_SHOW);

        hdev_com1        =DeviceOpen("COM1",0);
        if(hdev_com1)
        {
                hThread=CreateThread(gps_rx_thread,0,8192,10,0);
        }
        else
        {
                MessageBox(hwnd,"打开串口失败!","错误",MB_OK|MB_ICONERROR);
                SendMessage(hwnd,WM_CLOSE,0,0);

        }

        while(GetMessage(&msg,hwnd))
        {
                TranslateMessage(&msg);
                DispatchMessage(&msg);
        }
        return msg.lParam
}

楼主:
软件实际运行效果(点击可放大图片):

楼主:
GPS模块图:

网友:
占个沙发慢慢看。。

网友:
这屏  不是一般的帅气啊

楼主:
GPS指令参考:

楼主:
这个GPS模块的信号很差,以上测试都是使用了2M的延长天线;如果使用自带的15CM天线,根本无法收到卫星信号.不知各位
是否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不错
对字符串的比较换成strcmp的话更好,
这样就不要这么多if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错
对字符串的比较换成strcmp的话更好,
这样就不要这么多if了

是的,看个人喜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屏  不是一般的帅气啊

"私人专用屏",当然要做帅气一点~

网友:
cool,这个用的什么系统啊,X系统是啥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C:
cool,这个用的什么系统啊,x系统是啥系统

"X"是指未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