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2303求助

楼主(2010-10-14):
今天用PL2303按照一下电路试验,短路txd和rxd后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不正常 在9600波特率时一直有帧错误 波特率越高帧错误越少但一直有帧错误,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啊?

PL2303 (原文件名:pl2303.jpg)

网友:
我就是这样接的 一直都没问题

网友:
这个IC本来就不稳定,常死机,建议你用,cp2102 只需三个外围器件搞掂,稳定好用!

楼主:
cp2102  QFN封装不好焊接啊

网友:
cp2102 QFN封装 它引脚已经露出外面了,先把PCB底板上锡,之后把IC放好加热,再用烙铁在引脚上锡OK,用放大镜看得很清楚

网友(2013-08-22):
尽量用主板后面的插口.转接的usb线经用粗点的质量好点的.
原来我就买过一根劣质usb线只能连接鼠标.连u盘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