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第二次 自制AVR手持GPS记录器 续航27小时!直接生成HTML打开直接看!

楼主(2010-10-15):
只有两个按键,左右键,长按左键退出,长按右键确定

1.续航时间提升至27小时(原来的是9小时)
2.自动开关背光、完善电源管理
3.按键减至2个(为了减小主板体积、容下更大的电池)
4.优化操作菜单方式
5.直接输出HTML语言保存在SD卡(Google map) 打开直接看~无需转换软件~~~~~~~~~~~~
6.增加信号灯一个
7.增加负压软件可调电路
8.使用了市场上最迷你的1602模块,直径约为1元硬币大一点。
9.松下1800毫安锂电

底部电源开关(红色)按下后与壳体为一体

sd卡槽

红绿信号灯,红色闪动为未定位,绿色闪动为定位完成,同时他还是一个光线感受器,检测环境光,控制背光亮度。

使用了市场上最迷你的1602模块,直径约为1元硬币大一点。

松下1800毫安锂电

看帖回帖得永生

说“开源得永生”以及类似话的人不得永生(除了自己经常开源) 哈哈

网友:
额的神,精品啊~~

网友:
来看看喜欢做可爱设备的小朋友~

网友:
不错!双色LED的接线时亮点。
看到SDC11333.JPG芯片上的“十字形”感觉似曾相识,楼主应该是“仿冒”bozai 章其波的(波仔)。

网友:
俺看贴回贴了,呵呵。

网友:
我是得永生来的

网友:
既然看了就顶个贴~PS:楼主头像不错~

网友:
不错  芯片下边是贴的高温胶带吗?

网友:
中间为什么要加这个"十"字形的金属丝??为了固定?????

网友:
看了,顶了,拿分了,走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  芯片下边是贴的高温胶带吗?

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中间为什么要加这个"十"字形的金属丝??为了固定?????

楼主目的是把四个GND接起来,而波仔是接四个VCC,固定式次要的。

网友:
给LZ被回帖了

网友:
为了永生  回帖了

网友:
精品!
  楼主为什么老换美女头像?

网友:
1、CPU的连接方式 赞一个
    2、高温胶带 哪里有卖的啊? 洞洞板 做东西这个好像是必须的
    3、双色LED 怎样检测环境光线? 难道和之前流行的 LED检测按键一个原理?

    望楼主 分享自己的心得   非常感谢

网友:
焊得非常不错

网友:
呵呵,真正的DIY高手,佩服了!

网友:
有耐心的高手~

网友:
近来想弄个车载GPS定位器,加GSM发短信。

网友:
回复 网友C:

    1、cpu的连接方式 赞一个
    2、高温胶带 哪里有卖的啊? 洞洞板 做东西这个好像是必须的
    3、双色led 怎样检测环境光线? 难道和之前流行的 led检测按键一个原理?
    望楼主 分享自己的心得   非常感谢

2:淘宝有卖。
3:看这个: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55805&bbs_page_no=1&search_mode=2&search_text=发光二极管&bbs_id=9999

网友:
开源得永生

网友:
这个有啥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2、高温胶带 哪里有卖的啊? 洞洞板 做东西这个好像是必须的
    3、双色led 怎样检测环境光线? 难道和之前流行的 led检测按键一个原理?

2.楼主用的是双面洞洞板,必须高温胶带绝缘,单面洞洞板可以不用胶带。
3.是的,给LED结电容反向充电,然后检测放电速度。

网友:
标记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错!双色led的接线时亮点。
看到sdc11333.jpg芯片上的“十字形”感觉似曾相识,楼主应该是“仿冒”bozai 章其波的(波仔)。

别小看了这个十字型,接GND可以屏蔽掉大部分从AVR散发出来的干扰(接VCC就不可能了),高频干扰会影响GPS正常接收。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近来想弄个车载gps定位器,加gsm发短信。

嘿嘿  有什么可以帮的上您的吗?

看到lz的diy 心里痒痒
可 stm32/stm8 的引脚间距都 挺小的 不方便引线啊
AVR的暂时还不太会用 呵呵
大家推荐一个方便diy的 cpu 吧(8051就算了) 先谢了

网友:
能把资料传上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能把资料传上来吗?

还没有完善,等完善了一定传。最近出现了搜不到星的情况,我试着冷启动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F:
能把资料传上来吗?
还没有完善,等完善了一定传。最近出现了搜不到星的情况,我试着冷启动

等着老弟完善,我也买了这个GPS。到时候也DIY一个玩玩。

网友:
用漆包线的方式飞线,看来不是我一人DIY电路板的方式,赞一个!!!

网友:
出门是放口袋里,晚上没事的时候看看一天多干了些啥,跑啥地方逛了。

网友:
mark      楼主最后一句有点。。。。。

楼上说的对 开源得永生

网友:
开源得永生

哈哈 顶!

楼主:
回复 网友G:
开源得永生

哈哈 顶!
再看看最后一句话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错!双色led的接线时亮点。
看到sdc11333.jpg芯片上的“十字形”感觉似曾相识,楼主应该是“仿冒”bozai 章其波的(波仔)。

别小看了这个十字型,接gnd可以屏蔽掉大部分从avr散发出来的干扰(接vcc就不可能了),高频干扰会影响gps正常接收。

学习一下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类似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16715&bbs_page_no=1&bbs_id=1006
不过LZ的DIY功力太强悍了,这种漆包线焊接的方式,难度挺大!!!
还有现在AVR的片子真难买啊,有货也是价格高的太多了!!!

网友:
LZ电路中,这个电容和二极管是不是为了产生1602需要的负压?
那么负压大小是如何定的,外界锂电池的输入电压是变化的,如何保证1602显示的正常?

网友:
这个MCU好像就是双手交叉在胸前,念叨着,阿门。。。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mcu好像就是双手交叉在胸前,念叨着,阿门。。。

你是双鱼座的吧!

网友:
嗯,记号下,呵呵,绝对是个好东东

楼主:
回复 网友I:

引用图片
lz电路中,这个电容和二极管是不是为了产生1602需要的负压?
那么负压大小是如何定的,外界锂电池的输入电压是变化的,如何保证1602显示的正常?

是产生负压用的,通过变频来改变亮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I:

引用图片
lz电路中,这个电容和二极管是不是为了产生1602需要的负压?
那么负压大小是如何定的,外界锂电池的输入电压是变化的,如何保证1602显示的正常?

是产生负压用的,通过变频来改变亮度

也就是说,负压值是通过菜单手工调节的,不是程序自动调节的了???
是变频,不是调节占空比???

楼主:
当然是通过电池电量自动调节!变频可以获得更高效率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是通过电池电量自动调节!变频可以获得更高效率

以前,我用1602都是升压到5V,后来想用负压,不过自动调节这块一直做不好,我也是根据电池电压调节负压,不过用的占空比的方式!但是电压与PWM的之间关系的量化问题一直没找到,希望LZ尽早公布程序,学习一下!

网友:
我是来永生的

网友:
正在学习楼主的洞洞板NB用法

网友:
回复 网友J:

耐高温胶带应该是用来阻焊的吧,楼主用的好像也是单片板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请教下 你的芯片是怎么固定在洞洞板上的 502? 双面胶?还有就是那个 布线笔是怎么使用的

下面图片是从ELM 老师网站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布线笔可以无视。

楼主:
GPS的rom(HEX格式,不含任何作者信息)

电路接法:
芯片:mega32
晶振: 7.372800
液晶: Db4 = Porta.5 , Db5 = Porta.4 , Db6 = Porta.3 , Db7 = Porta.2 , E = Porta.7 , Rs = Porta.6
Pind.2 左键(低有效)
Pind.3 右键(低有效)
Portb.0红色发光二极管(共阴)
Portb.1接绿色发光二极管(共阴)
Portb.2接屏幕背光+

楼主:
sd卡接法

网友(2010-11-23):
LZ,我在57L问过液晶负压的问题,最近有做液晶电路的,准备也用负压,我用的电路如下:

c1和c2是1u的电容,R4未使用,使用变频的方法,频率从2k到50k变化,电源电压4V左右
未接液晶这个负载时,VCC与Nvcc压差7V左右,变频压差变化不大,
接上液晶,压差掉下去,在0-6V之间不停的变化,无法稳定,尝试在vcc与Nvcc这间接上1个10u的电容,还是如此,只不过电压变化范围0-7.45V变化,
改变频率,尝试各种频率,情况大体还是如此,不稳定!

请问LZ,看你用的电容似乎是钽电容,多大的,变频范围多少?

LZ是否会公开源码,我对负压及SD卡操作一块很感兴趣,特别是SD卡操作不是太了解,一直想找一个好的实例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I:

avr端口最大电流是10ma,所以10UF的电容似乎太大了,建议用0.47u(474)或0.1u(104)。频率在200hz功率最大。
为了保证更低的损耗,建议使用胆电容。再有就是测试一线屏幕负压接口是否短路。

网友:
有点不明白指示灯和SD卡的接法,portb.0~portb.2 在这可以复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L:

图上是引用别人M128的图纸,M32只需改到对应的SPI借口即可。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8509421187

获取完整资料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zxttgg 神

请问楼主,你这种是漆包线吗,哪里买的,可否给个购买的链接

网友:
记号同时顶

网友:
这种GPS有多大的使用价值?只看经纬度吗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zxttgg 神

楼主,这张图上黄颜色的薄膜是什么材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M:

经纬度记录在SD卡里,用于记录路径 ,电脑上可显示记录的所有路径并在地图上描绘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N:

变压器里拆。买的话最小单位是1KG怕你用不了。

回复 网友O:

高温胶布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N:
变压器里拆。买的话最小单位是1kg怕你用不了。
回复 网友O:
高温胶布

在哪买的,1KG也中

网友:
对了,再补充一个问题:你那漆包线的直径是多少的?
高温胶布的作用是?
你是把芯片用双面胶先粘在板上然后飞线的吗?
想向你学习,以后用这种方式做板

网友:
zxttgg 又出新作了 哈哈 欣赏!!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I:
avr端口最大电流是10ma,所以10uf的电容似乎太大了,建议用0.47u(474)或0.1u(104)。频率在200hz功率最大。
为了保证更低的损耗,建议使用胆电容。再有就是测试一线屏幕负压接口是否短路。

感谢LZ,我用104,500-2K调节,现在OK了!

另外学着LZ输出路径的网页格式,也给我的上位机程序添加了这个功能,现在可以直接显示地图了,真不错!

网友(2010-12-25):
好厉害!!什么时候开源^_^

楼主:
开发板已转手

网友:
楼主,你的手持GPS能不能加入GPRS呀,直接把位置送到谷哥纵横。

网友(2011-02-17):
焊接功夫不错,东西更是不错!

网友:
电池能扛这么长时间?27小时!

网友:
好东西。加个GPRS传输不就更完美

网友:
强人 我还需要学习 现在还是仰望阶段啊

网友:
好强大的焊工

网友:
这个东东的主要功能是啥,只是记录信息,然后回放?

网友(2011-07-29):
自己现在一直做什么都习惯用转印来做,看到万用板都一点思维都没有,看来得好好向楼主学习哈了……

楼主(2011-12-01):
回复 网友P:
求永生!!!!

好吧。你永生了 = =

网友(2012-08-12):
mark  72楼ELM老师的焊接工具

网友:
zxttgg 出品,个个精品

网友:
牛人啊,吾等来顶一个

网友:
洞洞板啊~~真是高手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飞线有艺术啊,使用性挺好的!

网友(2012-09-14):
不做pcb 直接用洞洞板 飞信 我佩服了 实在动手能力好

网友:
高手,膜拜了

网友:
楼主开源得永生,我山寨一个放车上看。
你这有才能功能啊,能不能介绍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GPS的rom(HEX格式,不含任何作者信息)

兄弟,昨天晚上我山寨了一个,SD初始化正常(显示了容量和可用空间),按键上下可以动菜单,但长按不能确认啊?
在START LOGGER那里长按放开后菜单不动像死机,其它菜单长按无反应啊??红灯绿灯都不闪啊!

能不能上传源码看看?

本坛看来只有我山寨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昨天晚上我山寨了一个,SD初始化正常(显示了容量和可用空间),按键上下可以动菜单,但长按不能确 ...

当时偷懒串口没用中断,需要接上gps信号才能动。。。。。。见笑了

还有源代码我一同卖给坛子里某人了,目前没有源代码。好像是cyuan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昨天晚上我山寨了一个,SD初始化正常(显示了容量和可用空间),按键上下可以动菜单,但长按不能确 ...

您竟然如此牛逼,难道是一根一根测出引脚连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竟然如此牛逼,难道是一根一根测出引脚连接的?

你给了连接说明啊,我用DIP芯片,+超小LCD1602(估计比你的还小),我的LCD是带EL蓝光背光的,所以就没有用你的自带PWM调光功能。
还有,我的LCD居然在3.9V下可以工作,只是对比度小了点。

芯片:mega32
晶振: 7.372800
液晶: Db4 = Porta.5 , Db5 = Porta.4 , Db6 = Porta.3 , Db7 = Porta.2 , E = Porta.7 , Rs = Porta.6
Pind.2 左键(低有效)
Pind.3 右键(低有效)
Portb.0红色发光二极管(共阴)
Portb.1接绿色发光二极管(共阴)
Portb.2接屏幕背光+

网友:
很OK啊!顶上

网友:
阿米豆腐,我要永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偷懒串口没用中断,需要接上gps信号才能动。。。。。。见笑了

还有源代码我一同卖给坛子里某人了, ...

兄弟啊,昨天晚上接了个UBLOX 4a模块在上面,电脑以9600bps进行连接正常,已经定位。
接到板子上之后,长按键灯会闪一下,但除了START LOGGER外,其它项目如TIME,DEBUG MODEL,SETTING能选择,但都不能进入也没有反应啊。
进入START LOGGER后,显示几个乱码,加一个闪动光标。长按退出键能正常退出。

把SD卡接到电脑上看,创建了几十个0字节文件,包括
一个err log文件,0字节无内容
几十个如
          "GSA,A,3,.05"
                "PVTG,175,.72"
这样的文件几十个,删除也不行,可能必须要格式化才可以用。

能不能帮忙诊断一下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
不错不错,顺便拿分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啊,昨天晚上接了个UBLOX 4a模块在上面,电脑以9600bps进行连接正常,已经定位。
接到板子上之后,长 ...

兄弟别急,我最近正需要做gps logger。 我买到gps模块后开始重新做一个。因为我买新车了 :D

网友:
洞洞板还能这样用,见识了。

楼主(2012-10-17):
引用 网友E:
兄弟,昨天晚上我山寨了一个,SD初始化正常(显示了容量和可用空间),按键上下可以动菜单,但长按不能确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1655-1-1.html

网友:
人才啊 啊 啊啊 啊

网友:
楼主是强人一个!

网友(2012-12-31):
期待开放更多的资料

网友:
哎,楼主放出的固件不能用,惨啊。。。

网友:
LZ强大,有时间用STM32做一个

网友:
回个贴,不错,lz厉害~~~~

网友(2013-04-26):
焊线很帅

网友(2013-09-13):
看帖回帖得永生
开源也是得永生的……

网友(2013-11-29):
动手能力一流

网友:
请问一下, 图片中黄色的纸是什么纸,什么作用!芯片是焊在黄色纸上面吗?那里有卖的

网友(2014-01-23):
看帖回帖得永生

网友:
楼主这是银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