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配了台主机i3核,很失望。。

楼主(2010-10-15):
装了2850元

CPU i3 530 集成显示核心GPU
主板 盈通H55 Pro
内存 金失顿 2G
光驱 三星
硬盘 500G 西数
显示器 长城22寸  850元
机箱电源
光电套餐

CPU i3双核心 又支持双线程,
算软四核,本来想这么多核心要是都运行起来,处理多任务应该有仁有余,结果开个迅雷下载,网页照样都很难打开,这跟普通单核CPU没什么区别嘛,微软系统不支持并行运算,什么都白搭

装极品飞车,和侠盗列车手,感觉集成的显卡都没用到硬件3D加速 ,画面都是马赛克,很粗糙,不知道是不是显卡驱动没跟上的原因,
最要命的是,不知道为什么玩QQ麻将,麻将出牌收牌的显示速度比 原来的P4 2.4G,915G的板还慢多了,唉。。。

H55系列才刚推出不久把显示功能部份集成在CPU中,不知道这技术成不成熟

网上搜了一下,微星的H55系列不少人开机会有蓝屏的现像,需要重启两次,其它品牌的有的玩游戏会死机,还要即时更新显示驱动。。。

目前唯一的优点的是 CPU的发热量极低,散热风扇非常小,看上去只要用奔三级别散热风扇都可以应付。。。

更要命的还有显示器, 在店里千小心万小心 查看有没有坏点或亮点,竟然没看出来
拿回家用时,才发现有一处亮点。。又比较明显,唉

只有一个亮点,这能不能更换?

唉。。。

楼主:
机子装了不少,目前为止有二,三十多台,今天有点恍然大悟,一直被骗到现在

为什么每次我都是要盒装的CPU,但发现盒子里带的原装风扇,却是那样的垃圾,散热片都是薄薄的,又都是毛刺,跟本不是Intel的做为,还怪Intel怎么也会偷工简料

现在明白了,原来我买的盒装CPU,他们都是用散装的CPU来冒充,而价格又是按盒装的来算
比如i3盒装的740元,散装的是690这是今天开的价格
我不要散装的要盒装,

他们就用散装的690元加个20元的散热风扇,共710元,装在盒子里当做盒装的740元卖给我,
就赚了30元。。

目前为止我还没见真正的盒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见过的所有盒装,配的风扇质量都是如此低劣,跟网上的图片一比较,质量是天差地别。。。
以前也问过店家为什么风扇这么差,他们说盒装就是这样。。反正每家都是这样

俺也就默认了。。

网友:
讲讲故事吧,跟电脑有关的奇异故事。。。

楼主:
真是要命,QQ麻将,棋牌,无法顺畅的玩,一卡一卡的,我要哭了,
不知是什么原因,是网速还是主板,还是这款新CPU带的显卡。。555555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真是要命,qq麻将,棋牌,无法顺畅的玩,一卡一卡的,我要哭了,
不知是什么原因,是网速还是主板,还是这款新cpu带的显卡。。555555
是不是后台运行了迅雷、电驴等?  这两个超级软件,任何电脑都会变得很慢。

就运行360。。没其它任何东西,

买之前
网上也搜到一些
说有些主板用i3集成的显示,对有些游戏支持会不好。。需要升级驱动
不知道 为什么像QQ这样2D也会影响,然道这块主板的原因。。。唉。。

找找最新驱动看看

网友:
以前看在华硕的面子上用了华擎的主板,一开始也是感觉速度比较慢,后来就出现很多诡异的问题,最后换了技嘉的主板,一切都好了

楼主:
下载装了2010.7月份最新H55系列显示驱动,总算能流畅运行QQ麻将,
但速度还是比不上P1.8G加独显的845G主板。。。唉。。。

楼主:
这三款同系列板,第一眼看过去会选哪一个

华硕的板: 649元

技嘉的板 599元

七彩虹的板 499元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倾向于技嘉。

网友:
那天看了一下,P43技嘉的竟然还有个FDD的控制器。

本来是倾向于技嘉,后来还是选了华硕。

LZ是不是加大些内存会更好啊?

网友:
一直认为技嘉的不错

华硕只能买他最高端的板子

至于别家~~~不做评论

但七彩虹绝对是垃圾的绝好代言

网友:
楼主泄了360的所有东西试试。这软件早变味了。我就才出来是用过几个月

网友:
大屏好便宜啊,22寸只要850块

网友:
3块板里首选华硕的,虽然少个HDMI接口,但是问题不大。技嘉那块连DVI接口都没,不能选。七彩虹尽量不选。

网友:
我打算买个液晶
三星P2250W 好像不错
还有啥好一点的液晶推荐下吗?1K5 一下

网友:
win7似乎支持了并行处理?反正我ACER的笔记本i3配win7,多任务感觉还过得去,只是WIN7兼容性实在太差。

网友:
都没并口 串口。。。。。

网友:
结果开个迅雷下载,网页照样都很难打开
-----------------------------
开了迅雷打开网页当然慢了

网友:
技嘉的我记得,可以从板子上10P头引出串口。我就是这么干的...很好用

网友:
只用过笔记本的I3,感觉性能真的很一般。在网上看过有说法说I3笔记本CPU的性能和原来老的T6600接近。另外由于实验室配的几台电脑用的就是微星G31的板子,性能奇差,经常CPU占用率1%,但是硬盘猛转,造成整机无响应的情况。intel的显卡或多或少都会有点兼容性问题。一般工作上网电影还行,如果涉及到3D影音,很多问题就来了。
盒装CPU是CPU和风扇都在一个盒子中,这个东西应该是当面拆封的,而且这个盒子如果拆过是不能复原的,LZ以后买这个东西一定要注意了,让卖家当面拆封。

网友:
红圈处标的COMA看来就是串口,补上原件或许可用。

网友:
把硬件加速关了,估计qq游戏快,前几年也遇到过一台电脑配置高,就是qq游戏超慢,还卡,后来把硬件加速关了就好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可以试试

网友:
问题就是出在360上, 刚装好360的几个小时内, 他上传流量会非常大, 不信你可以监控你的宽带路由器流量. 它是给其他人P2P上传你下载的360安装程序和360杀毒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Flash的硬件加速,如果你用的显卡不在支持列表里,那么一定要关闭。否则就是慢……

网友:
如果用INTER的U 用华硕,用AMD用技嘉,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
上win7 吧. xp 对多核支持不好, 打了补丁也马虎

网友:
不懂电脑,不过这几年帮朋友断断续续配过几台电脑,感觉不管硬件怎么升级,单纯一个主机的一个价位在2500-3000,基本是主流的配置,可以配独显。3d高清都OK,试过更便宜的,总是不尽人意。楼主这个加显示器2800,主机只有2000的预算,有点低了。

网友:
回复:本来想这么多核心要是都运行起来,处理多任务应该有仁有余,结果开个迅雷下载,网页照样都很难打开

楼主很搞笑,这样慢的不是你的cpu,是你的网络都被迅雷占用了。网页当然慢了。

另外同意楼上,建议上win7。

网友:
上网速度主要受到带宽限制。(我在单位下电视剧,一上午3.5小时,30几集没问题,家中的宽带免谈了,不如不用。)
玩游戏,显卡、内存很重要,不光是有个i3就行了。(上个月买了个i3笔记本,独显,跑得一样的欢。)
    组装电脑,搭配很重要,老夫少妻、十八岁的心脏配八十岁的腿脚,不出问题才怪!

网友:
同情LZ,装那么多垃圾软件,想不慢都难……
别忘了360是做什么出身的,流氓软件中的战斗机啊。

我上周才翻了一堆旧硬件凑了一台P3-S 1.4G + 815E的机器,用来上网看DVDRip玩PVZ还是非常不错的,比亲戚那台P4 2.8G还快,诀窍就是:裸奔,而且绝不装国产流氓软件(QQ没办法)。
那台P4 2.8装了360、卡巴、迅雷、酷狗、皮皮、QQ音乐等等流行软件,还全是开机运行的,浏览器“被安装”了百度、QQ、搜狗三个工具条,进了系统起码也要2分钟才能操作。最后受不了那个慢,让我帮他升级,我很无语,这个玩法i7都受不了……
所以说,机器速度和用户使用习惯关系非常大,装软件的技巧很重要。

网友:
要玩游戏就买独立显卡。

网友:
lz多补充一下知识吧。
迅雷很抢占宽带的,不信你装个交换机,一台电脑开迅雷下电影,一台开网页,保准速度也是极慢。
3D游戏就是要靠显卡加速。
再好的cpu也抵不过千元级的显卡。显卡是多路并行计算的,而CPU最多四核,比高端显卡并行计算能力差得多。

网友:
楼主啊,电脑知识确实要加强啊,呵呵.

CPU i3双核心 又支持双线程,
算软四核,本来想这么多核心要是都运行起来,处理多任务应该有仁有余,结果开个迅雷下载,网页照样都很难打开,这跟普通单核CPU没什么区别嘛,微软系统不支持并行运算,什么都白搭
------------------------
这个明显是迅雷占了网络带宽,和CPU没有关系.

装极品飞车,和侠盗列车手,感觉集成的显卡都没用到硬件3D加速 ,画面都是马赛克,很粗糙,不知道是不是显卡驱动没跟上的原因,
最要命的是,不知道为什么玩QQ麻将,麻将出牌收牌的显示速度比 原来的P4 2.4G,915G的板还慢多了,唉。。。
----------------------------------------
显卡驱动没装好,另外一般集显比上一代的独显还要慢,这很正常.但也不至于玩QQ麻将这类的小游戏都不行.

网友:
Intel原装风扇看起来弱不禁风,可至少也用上了双滚珠风扇,时间长了不会吱吱叫。

网友:
我弄了一台AMD的X4 640 4核
风扇那个小啊
感觉回到了P3的时代
散热器总是温温的

网友:
多核有用的,我综合FPGA,多核的消耗2分钟,占用50%CPU时间,此期间开另一个大程序不影响综合时间,但是单核的,明显看到时间变长,CPU占用95%

网友:
奸商很可恶,
以前配的一台电脑,用的假盒装的E5200,带一个有intel标记的小风扇,
一开机,风扇就全速运行,发出雷鸣般声音。用电脑感觉像是开战斗机。
用软件查看CPU温度只有30度多点,手摸上去都凉飕飕的。
这么个转法,一是没必要,另外寿命也长不了。

最后受不了,买了几十块钱的风扇,好像是什么AVC亚瑟王,四线带调速的,中间一大块铜,铝翅也很足。
装上以后,转速只有900多转,根本听不到声音,而温度同样是30度多点。
CPU全速满额长时间运行时,风扇转速也只是提高至1000出头。

网友:
i3失望那就换i7呗,i3就低价处理给我吧……别人不用七彩虹我用,我宁愿把200花在电源上。给电源整怕了。

楼主:
这个明显是迅雷占了网络带宽,和CPU没有关系.  这个很同意。。

这台电脑没玩3D游戏 ,上面的开的3D游戏主要想测试一下CPU温度会升到多高,因为配的散热器实在很小。。不过CPU确实是不怎么热
网上也说i3,3D显示性能比上一代提高很多,接近于GF9300。。。实际用也感觉不出来。。。
主要是怕这种新显示核心驱动不成熟,微星的板以前也出现有某些兼容问题。。。

说盒装CPU,我是真没见过真正的原装是什么样,以前单独买盒装时拆开盒子里面 也是那样的垃圾风扇,。。
而且在不同的店面买都是一样的,以至于一直以为估计就是这样。。。唉。。你要买真正真品的盒装,他也没有。。
而且装机的时候,他们到外面拿货,那边都要事先拆开盒子贴标签,不可能是原封不动的就拿来,除非你也跟去

为什么你们说七彩虹的板不好,是说他们布线设计不好?还是其它的问题,七彩虹的用料通常都是这些里面最充足的。最舍得花钱的。
七彩虹的板上原件总是密密麻麻的布了很多,好几种型号都是这样,好像比其它板都用上更多的原器件

选板的是时候是看上去比较空旷,板上零件比较少的好呢,还是密密麻麻布满东西的好。。
零件一多,虽然看上去很扎实,但相对损坏的机率又明显变高,偶觉得是这样。。

我去装机都不会去大的店面,大店面都需要大租金,以至于卖的东西都比小店面贵相当的多,而且宰客都一样
曾经在一家大店装,老板头发梳的油光粉亮很热情服务,开始装机时,去拿机箱的小弟回来,跟老板交头接耳,大概就是说选好的那款机箱没货怎么办,老板就不停的使眼色,示意随便去拿一台充数,还好被我发觉,我马上过来问有什么问题吗还没开始装,他说没事正等货送来
我就又离开装机柜台,这时他快速的不知从跟个地方弄了个机箱出来就开始装了,偶早就盯好了,就马上又过去看了看,这机箱不是我选的那款吧,这铁皮也太烂了吧,这么薄还有点生锈,老大你没有就没有,不要骗我们好嘛。。最后换了台更好一点的,老板说他亏了。。
后来,这台电脑硬盘出现卡住问题,拿来更换,结果那态度。。。妈的。奸商,只是没想到现在那奸商越做越大,产地面积可以算排名前三

而小店面,虽然便宜,但假货返修货多,几呼每次去买都会有状况出现,有一次是华硕的G31板,拿出来一看CPU电容部份还留下一片松香焊锡膏的粘粘的东西,快点换这分明就是刚修过的
还有微星的945板,我给的是大板的型号,他拿过来是Micro ATX的小板,要是不提出疑议早就被忽忧过去。。
还有选好的配件,装的时候突然没货了,要加点钱更换其它的,这都是以前常用伎俩。。
还有就是水货,打开盒子就只有几页的繁体说明书,其它的配件什么都没有。。。快换快换。。

小店面基本都是不出一年就找不到店搬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现在店里都是推荐装华硕,技嘉,而且有泛滥之嫌,这两款中低端的板那叫垃圾,但品牌关系所以价格又比其它板要高很多
给赚机商的利润自然也高,华硕,技嘉最泛滥随便都可以代理,一堆的板堆在那里,看上面的东西比其它二三线用的料烂多了。。

网友:
楼主买CPU要 说 要 原 包 的 不 要  翻 包 的

网友:
电脑现在是便宜了
但用着舒心的电脑课没便宜多少
一套的话还是往4000左右配吧
保证比你的机子用起来舒服的多

网友:
首先,intel的集显至少到现在为止都别想玩什么大型3D游戏了,NFS GTA这类留给六七百块以上的独显玩吧~
然后,请装win7,在新硬件的驱动方面能少折腾很多

就个人经验,华擎还是不错的,技嘉也算对得起它的价格,华硕就算了,除非你买玩家国度系列的高端货。七彩虹昂达捷波之类的貌似都是通路货,就设计来说几家都一样的,就用料有点不同

最后,lz装机直接京东新蛋吧,至少不用和js斗,因为看起来lz那边电脑城js太猖獗了,最近在电脑城装那几次感觉这边的都还好

楼主:
嗯,很多二三线的板都是用公板的设计,板型都差不多

偶去装机不是管帮别人,还是自已,首先
1。机子的价格必须低,绝不会配超过3500元的机子
3000元算底线了,太高就没什么意思了,不用选了都是好货,而且太高比较容易被假冒骗,而便宜的却不会
反正进去开口就是,你们这里最便宜的是哪一款显示器,你们这里最便宜的是哪款主板,你们这里最便宜机箱是多少钱,
给我拿套最便宜的键鼠套餐怎么写38元,就32元。。上回人家只要30元的。。。这样买东西感觉也简单多了
不过,这样做有的商家就不想做了,没什么利润。。有时候填写报价单写到一半他们就不想做了,说没赚头。。

2.配的机子又要是属于目前比较主流的平台硬件配置,也就是目前正在正刚刚开始流行的,或者是1年之内不会算逃汰的。。

3.这样的低价格基本很少用到一线品牌的产品
比如以前的显卡9600GT 512M 七彩虹的,当时价格是要699
而买名称为冠盟的 9600GT 同样的核心的只要399,只是不带散热风扇,加装以后一样使用
便宜呀,虽然便宜,但用来家用,好像一般也不容易损坏。。。

以前常买一些杂牌的板有威捷,霸得,神龙等,也用得好好,没什么大问题
这些板用料省,功能少,但启动速度非常快
其中有一块很搞笑,开机速度快到连硬盘都还没启动来得及认,就直接跳过去了,太快了
每次都要重启两次。。。才能识别到硬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买cpu要 说 要 原 包 的 不 要  翻 包 的
当然都是说要原包的。。但人家就是给你翻 包的,你叫他换还是一样

那你不装好了,

那去别家店,也是这样。。。最后习惯就成自然了

楼主:
还用到一款令人很头疼的技嘉945的板 ,
现在的很多主板上声卡后面的三个或6个声音输出口都具有动态识别功能 ,任意一个口既可以做音源输出,也可以做音源输入,也可以当做麦克风
只要接头一插入感应到,就会弹出提示框请选择是做用声音输入,还是输出,还是麦克风,这样让人也好明白

而以前的技嘉那款,估计是刚发明技术的但又做的不好,也是能自动感应但不会弹出对话框,让人摸不着头脑
6个窟窿全插进去,音箱都不响,试了半天才晓得需要在音效管理器中做选择,是选2声道的,还是4声道的,还是8声道的,
如果声道喇叭没选对也是不出声
而每个声道又可以自定义6个口是做输入还是输出还是麦克风,而一旦插进去东西,跟设置的不符就没声音
而插进去时又是会自动感应的,又会自动修改了设置值,。。。也就是设置好有声音后,千万不要乱拔插声卡后面音箱接头,一拔掉感应到设置又变了,再插去,他自动识别又会识别错误,就又没声音了,
总算选对了用2声道有声音后,但又出现个问题 ,每次电脑重启后又是没声音了,还得要重新打开音效管理器运行一下,声音才会出来,
这下有点明白了,开机启动时必须要让音效管理器也跟着运行就行了,
而为了加速启动速度 用360把音效管理器启动给禁用了。。所以就没声音了
总算明白是怎么回事,花了快一个星期,太可怕了。。一个声音就要差点把人弄崩溃。。

网友:
不会吧,刚买了I3的本

网友:
用i3就不要装xp系统,用win7吧,i3在xp系统里有很多问题

网友:
我正好配了台类似的
i3+2g+2T+技嘉H55
跑win2003很顺畅

对win2k支持不好 ,显卡没有驱动

楼主:
显示器装了几个品牌,三星,LG,冠捷,优派,长城,
用两三年后出现问题的有长城,冠捷,优派,长城是显示缺色,送修过一次,但修完还是时不时会出现。。
冠捷 跟 优派都出现 按键屏幕菜单 时不时自动_乱跳出来。。。

禁都禁不掉,它们的按键是用AD识别还是电容识别不清楚,感觉只要用久就很容易出现这样问题

楼主:
目前为止
用液晶屏有出现坏点的有几人?
出现坏点这是不是很普遍的现像。。

按国家家标准有3个以内都算是A级品,然道市面上卖的液晶显示器很多是都带有坏点的?

楼主:
找个一个,试试看看有没有修复效果

笔记本液晶屏亮点修复--Undead pixel使用教程
来源: wxiu.com 时间: 2009-10-26 作者: fox

  因为用料的特殊性,笔记本液晶屏在出厂的时候和使用过程中出现坏点或者亮点的情况时有发生。万一你买的笔记本电脑有亮点或者坏点,可以在经销商更换新品或者返厂维修,一般厂商规定的是3个点以下不保。如果出现一个点或者两个点该怎么办呢?通过硬件维修无法解决,但是我们可以使用软件刺激亮点消失。这个就是笔者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笔记本液晶屏亮点修复工具Undead pixel。

  什么叫做液晶屏坏点

  从原理上来看,坏点分为亮点和死点两种,它的区别在于亮点是由于显示屏内部的液晶流动不畅导致某些像素点始终保持单一颜色,如红色、绿色或蓝色;死点则表现为该像素点呈现黑色,由于液晶不能流动,死点是无法修复的。其实,亮点虽然是液晶显示器上最令人头痛的小瑕疵,但有时也可以通过通过某些手段来修复。

  Undead pixel使用方法

  Undead pixel就是是一款修复液晶显示器亮点的小工具,其原理就是利用高频率随机交替开关红、绿、蓝三种颜色,刺激亮点消失。该软件十分小巧,直接点击唯一的UDPixel.exe文件运行即可出现界面,它的方法很简单。

  Undead pixel的界面分为左右两个功能区,左边的“Dead pixel locator”区域为检测显示器亮点功能,用户直接点击不同的色条可以通过将屏幕设置成全屏红、绿、蓝、白、黑等颜色的背景来发现亮点的位置,当然对于一些特殊颜色的亮点,用户也可以自定义设置不同的颜色背景。如果点击“Run cycle”按键,则可以连续自动切换不同的背景。

  Undead pixel的界面右边就是修复功能区,在修复前需要将显示器设置为最佳分辨率。如果有多个亮点,可以先在“Flash windows”选项中设置闪烁点的个数。这时在屏幕上就会出现多个闪烁点,用鼠标将它们拖动到亮点的位置上,同时点击右键可以设置它们的颜色。

  然后在“Flash size”中选择闪烁点的大小,有1×1和5×5两个选项。接着通过“Flash interval”调节闪烁周期,可以从3ms在80ms之间调节,这个时间不能太长,25ms比较合适。最后点击“Start”开始进行修复。这样Undead pixel就通过在亮点处高频率不断闪烁多种颜色激活坏掉的亮点。

  运行时间需要在20分钟以上,多数情况则要12~24小时才会生效。这种方法可以修复大多数亮点,对液晶电视、笔记本液晶屏等的亮点也有修复作用,但也可能没有任何效果。而从软件运行原理来看,对显示器没什么影响,有亮点的朋友不妨试试看。

Undead pixel 2.2下载地址:
http://xz.qupan.cc/transferdown/%e6%b6%b2%e6%99%b6%e4%ba%ae%e7%82%b9%e4%bf%ae%e5%a4%8d%e8%bd%af%e4%bb%b6.rar.rar?m=c21&f=747a0489ef00263bd006cd0f08fc066477f084567da30bfbdf639c245e228f0f

网友:
玩游戏用主流独立显卡才是硬道理,没花那份钱。。。
I3做家用、办公和组HTPC还是不错的,多核要系统支持,还要软件优化支持。
盒装不一定就是原包,在P4的年代很猖獗,现在同样有。尽量买原包盒装。
如果是像AMD那样拿来开核的,可以考虑买散包。
选主板理论上全固态电容更耐用,但这不是主要的,毕竟厂商的设计能力和兼容性更重要。技嘉比较稳,微星我就没见过没问题的板子,二线厂习惯用映泰、昂达
迅雷等下载软件里可以设置线程数和最大占用带宽,全开的情况下会占尽网络带宽,如果用路由器、ADSL猫质量不过关,还可能拖垮甚至导致网络设备假死,常见比如聊天QQ频繁掉线等。

网友:
回复 网友E:
结果开个迅雷下载,网页照样都很难打开
-----------------------------
开了迅雷打开网页当然慢了

非常同意

网友:
【1楼】 118139

INTEL原装风扇。在还算干净没油烟的家庭。可以保你用十年

网友:
这个 i3 和 i7比 有什么优势吗?

去年我想装i7,结果没货,得订

网友:
冠捷 跟 优派都出现 按键屏幕菜单 时不时自动_乱跳出来。。
我用冠捷也出现这个问题,拆了发现手头没那按键,直接把除电源键之外的按键+电阻都拆了,已用一月OK。这个算是彩电与显示器的通病了,使用廉价器件.

网友:
呵呵呵,我自己还是偏重于华硕的板,华硕黑 板很不错的,就是发热量有点大,但稳定,开机也很快,做图用嘛,一定得要独立显卡,无论你的集成显卡再怎么好,和最垃圾的独立显卡都是没得比的,显示器嘛,最求性能呢,还是选DELL,我自己现在用的就是DELL的,网上淘的DELL 2007WFP,20寸16比10宽屏,不过现在新出的很难找到新的16比10的宽屏了,16比9的画图真的看着一点都不爽。以上仅个人推荐哈。

网友:
楼主不知道i3娶回家以后要有三个下马威吗?

第一,i3如果没配独显的话,首先就要禁掉flash的硬件加速,要不基于flash的视频都没法看。

第二,如果装了XP,而且自动更新了,一定要在浏览器设置里禁用“启用内存保护帮助减少联机攻击”。否则国内的taobao呀网银啊都上不了。

第三,耳机插上前面板的时候一定要禁用S/PDIF,否则声音也是不正常的。

网友:
我笔记本是T2080的老双核,经常后台运行迅雷也没见卡啊?感觉你说的这些症状貌似还是软件、驱动没装好或者冲突的原因,主板我一直用技嘉的,稳定,华硕的低端货反正看着做工就有点惨不忍睹,高端的我又买不起,呵呵!显示器我前后换过3台液晶,一直选的AOC正厂的(后来收购的什么topview之类的一直没敢买),人品好,没有一个有坏点亮点的,显示器代工大厂,估计产量上看的话应该是老大了,而且三年全免费保修又便宜,东西也不错,比之三星之类的价格便宜,保修时间长,至于色彩什么的我反正是没看出来比三星等牌子的差。

网友:
我的是HP的NC6400最高配置,运行起迅雷和电驴来,用手按在USB口上,不到十秒就会热的手受不了,而且有时太热了就蓝屏自动重启,要是运行起编译器接硬件仿真那就更不用说了,只能运行一会儿就关掉否则直接蓝屏重启,哈哈..................那几个USB接口啊,可以直接烤鸡蛋.....

网友:
楼上的实在太热了,建议清理灰尘,抹点好点的硅脂。

网友(2010-11-24):
木桶定理,电脑的短板在硬盘,选个好的硬盘很重要。

网友:
我的老奔三图拉丁1.4g估计要服务到2012年。目前感觉并不慢,开机进系统需要27秒,不想折腾那些新东西。

网友:
楼上,你这电脑还跑得动吗?
我那单核3000+ 开个大型软件真的挺慢。所以才换了双核。

网友:
俺的电脑03年装的,使用至今,^0^

网友:
说到主板,  感觉最垃圾的就是    昂达      七彩虹都比它好

网友:
再说一句:
               长城的显示器 都无语形容.     电源都还行.安泰克不错

网友:
cpu那个叫翻包,一般和原盒差价30元。
区别主要在防伪标志和说明书上
翻包的防伪标志暗淡些,说明书印刷质量也不行。
买的时候说要原装的不要翻包的就行了。
原装的CPU风扇不用也留着,质保要求有原装风扇的。

网友:
电脑城的JS大多都是卖的翻包货,特别是跟你交流发现你好像不太懂的前提下

我和你的配置几乎一样,CPU在京东买,不过主板我选的技嘉GA-H55M-USB3,贵一点,但接口比较完整,,带eSATA,支持 USB 3.0,以后应该用得到

至于性能,新系统建议上Windows 7,另外那些7788的神马"安全"软件就不用装了,迅雷也是带宽大户,我用旋风都是下载完就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