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侠用过三星s3f9488的,它的低功耗模式怎么进入和唤醒啊

楼主(2010-10-15):
我现在用三星的s3f9488做一个项目,要用到低功耗模式,可是我按手册上说的好象进不去,有用过的高人请指点小弟一下啊。

网友:
有两种方法:
1.STOP模式WATCH TIMER定时唤醒 按键用中断触发  电流会波动 因为定时唤醒
2.无任务时副震荡32.768工作  电流很稳定

楼主:
非常感谢wwwdege的解答,我现在遇到的具体问题是在程序里检测到VDD掉电,我进IDLE模式,为了确保时间连续让定时器继续跑,我把时间数据放在TBDATAH和TBDATAL,分别为时、分,可是上电复位的时候总被清掉,时间无法连续。是我选择的存储寄存器不对呢,还是整个思路有问题,不是这么实现的?

wwwdege,麻烦你再讲一下好吗。

网友:
应该不可以这样放吧 TBDATAH和TBDATAL本身就是会变化的 计数满就会自动清零 建议另外定义一个变量,如果用C写的话应该把定义的变量定义为不可初始化 __no_init

楼主:
wwwdege ,谢谢你的回复,存储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放在地址0x00开始的那几个存储器里,也用了__no_init  ,reset的时候不会清掉。
我现在调试遇到的问题是检测到主电源掉电进入idle模式后timerA只能工作十分钟左右,然后时间就停了,电池还有2.4v左右,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手册上说stop模式会冻结时钟,可是我进stop后计数器好象还能工作,这个也挺迷茫的。

网友:
你要用Watch Timer才可以的 只有这个内部中断才可以定时唤醒, 而且这个是钟表定时器,用这个时间会更准的
建议多看数据手册:
省电模式下时钟状态
两种省电模式,STOP 模式和 IDLE 模式,分别对时钟振荡产生如下影响:
 在STOP模式下,主振荡器停止工作。在复位操作或具有RC延时噪声滤波器的外部中断被触发下,CPU会退出
STOP模式,振荡器重新起振。副振荡器工作且watch timer的时钟源是副时钟时,CPU也能退出STOP模式。
 在IDLE模式下,内部时钟信号进入CPU的通路被切断,但中断及Timer仍然工作。复位或中断
(外部中断或内部中断) 都可以使CPU退出IDLE模式。

网友:
注意这句话:STOP模式下副振荡器工作且watch timer的时钟源是副时钟时,CPU也能退出STOP模式

楼主:
wwwdege,再次感谢你的讲解,我再看看手册,有问题再问你,希望你能关注这个帖子,或者加一下我的QQ好吗?54330600

网友:
我没有用过9488,本来打算用这个 后来朋友介绍用84U8/84UA听说是9488的升级产品,,和9488很相似 你看一下吧一份中文一份英文

楼主:
经过几天的奋战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衷心感谢wwwdege 的耐心讲解,谢谢!

网友(2010-12-25):
回复 网友A:
万能坛,万能的wwwdege,请问你是在哪里下载的中文手册,我怎么找不到,另外你有9488的中文数据手册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万能坛,万能的wwwdege,请问你是在哪里下载的中文手册,我怎么找不到,另外你有9488的中文数据手册吗,谢谢!

9488的好像没有 ,有其他的 你可以对比一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1960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wwdege&bbs_id=9999
这里有好多,希望能帮到你,建议最好看官方英文手册,中文的质量不敢保证啊,这年头官方手册都不行,害我一个礼拜忙一个副震荡,结果是手册写错了

网友:
害我一个礼拜忙一个副震荡,结果是手册写错了
==============================================
这个是84u8的错误吗!

网友:
9488和84u8差不多 你可以看看他的中文手册

网友(2011-06-13):
诸位,能否传份低功耗的程序上来啊?谢谢

网友(2011-10-08):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万能坛,万能的wwwdege,请问你是在哪里下载的中文手册,我怎么找不到,另外你有9488的中文数据手册吗,谢谢!

9488的好像没有 ,有其他的 你可以对比一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1960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wwdege&bbs_id=9......

wwwdege,你好,我也正在用84UA 做一个外部电源移除后,使用副时钟,用电池供电的程序,请问官方1.2版的手册上,哪里是错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