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机 和 时间触发合作式任务调度怎样结合起来使用?

楼主(2010-10-15):
最近看了状态机相关文章 和 时间触发合作式任务调度相关文章,在应用中想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使用,应该以状态机为主线还是以时间触发任务调度为主线?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2012-04-09):
最近对操作系统的使用比较感兴趣。我觉得还是以后者为主线。状态机我认为应该应用于单个任务中,这样可以将长任务划分为多个步骤,每一步所用的时间减少,这点对于合作式任务调度非常重要。如果当前任务不放弃CPU的话,其他任务无法执行,结果是系统的实时性降低。

网友:
不好意思,挖坟了

网友:
时间触发的设计原理是保证时间片内的任务能够运行完成,基于状态机可以做单独的任务且短小、效率高。状态机做主线比较合理吧........

网友A(2013-01-08):
时间做主线,状态机做分支架构~~~~不才

网友(2015-04-04):
引用 网友A:
时间做主线,状态机做分支架构~~~~不才

楼主所言及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