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模电笔试题目(一输出转二输出)

楼主(2010-10-15):
昨天碰到的笔试题目。一单片机io口,输出有三种状态,1,0,高阻。现需要搭建外围电路输出两个信号,A和B,AB状态为00,10,11三种状态!要求用分立元件搭建,大家有什么思路!

网友:
在io口上接一对一样阻值的上下拉电阻,高阻态时输出1/2VO.
io口接到两个三极管电路上,一个是NPN的,一个是PNP的。

单片机io输出1.0.高阻 分别对应V1、V2的00,11,01

网友:
LS的图在高阻抗的时候输出00吧

我贴一个图,来点简单的,运放构成

分立元件的LZ想下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ls的图在高阻抗的时候输出00吧
我贴一个图,来点简单的,运放构成

引用图片
分立元件的lz想下就ok了

分立元件实现运放/比较器有点麻烦吧
我看了一下我的图没问题,顺便把废话去掉了,你再看一遍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样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
还可以减少两个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好。
我的模电基础不好,只知道用一些基本电路拼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io口上接一对一样阻值的上下拉电阻,高阻态时输出1/2vo.
io口接到两个三极管电路上,一个是npn的,一个是pnp的。

单片机io输出1.0.高阻 分别对应v1、v2的00,11,01
请问ilawp,这个图高阻的时候为什么输出时01??

网友:
高阻时io口上的电压应该是0.5Vcc(实际上因为还有其他电流通道,可能不是,但至少是接近),那么后面两个三极管应该有足够的条件导通了(基极与发射极之间有电压,能形成电流)。
我想让cowboy解释一下应该更准确,当高阻态时,他在6楼的电路有一样的效果。
关键是三极管导通的条件,自己想想啦

网友:
不明白6楼的电路,在高阻时,P管为什么会导通?

网友:
IO高阻抗时,相当于断路,和上面电路再没任何联系。此时两管基极电流为同一回路,VCC -> P管BE结 -> 两个电阻 -> N管BE结 -> GND,两管同时饱和导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按你的电路是最简洁的!!

我老是按数字电路的想法去考虑,所以电路会复杂很多!!

但如果楼主的要求是必须: IO = 1时,AB = 00;
                        IO = 0时,AB = 10;
                        IO = HZ时,AB = 11.那我的结果就应该是对的.

                        A = ~IO;
                        B =  IO&A;
                        IO高阻时AB = 11.

网友(2011-04-27):
6楼精彩

网友(2011-06-07):
回复 网友C:

网友(2011-08-09):
cowboy的模电水平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网友D:
cowboy的数电电水平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网友E(2012-06-13):
新人学习了,大侠们可以说说这样做有什么用处吗,本来就是一个IO口的状态为什么要将它转换为两个量表示呢?这在实际中有什么用处?

网友:
我昨天笔试就遇到这道题了,当时没仔细看,原来是这个意思,搞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新人学习了,大侠们可以说说这样做有什么用处吗,本来就是一个IO口的状态为什么要将它转换为两个量表示呢? ...

呵呵,这得要问出考卷的人为什么这么出了。

网友:
状态互换
控制电机可以省一个IO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这得要问出考卷的人为什么这么出了。

扫描液晶的时候会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cowboy的数电电水平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我来续个貂。
插入两个二极管,防止三极管进入放大区。

网友:
根据3楼思路略微修改

网友:
仔细看了下6楼电路,看来更简洁。pf

网友:
佩服六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