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wip例程中的httpd发送的网页文件fsdata.c中包含的hex格式图片数组,是如何生成的

楼主(2010-10-15):
或者有什么软件能把jpg或gif文件转成16进制的ascii代码

上传下这个文件,原文件为.c文件

网友:
我烦过。后来我自己写了一个简单工具把文件的数据全部转成c语言char数据定义格式。不过要把文件名也转成c语言char数据加到这个文件的数据前面,并用一个0x00数据作分隔,这样才能作为fsdata.c里面文件数据。

楼主:
谢谢楼上,可这个软件怎么用啊,我试过用命令行运行...没什么反应

听说有种软件可以把html包括里面的图片转换成.c格式,可一直没有找到

网友:
KEIL里就有这工具,我看了好几天都没有人来回答,我说一下算了。

网友:
有个小工具来者,就是把文件转成这种格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keil里就有这工具,我看了好几天都没有人来回答,我说一下算了。

???

网友:
用法: > WebConverter.exe webpage.html webpage.c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应该就是keil配套例程中自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楼上,可这个软件怎么用啊,我试过用命令行运行...没什么反应
听说有种软件可以把html包括里面的图片转换成.c格式,可一直没有找到

命令行转到该此软件目录, 键盘输入: bin2data 目标文件
比如输入: bin2data  即可得到一个转换后新的文件test.c
另外附件中有bat文件,用记事本打开bat文件把里面的目标文件名改成实际的文件名,双击该bat文件就可以转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这个应该就是keil配套例程中自带的。
*牛板光盘里面的.应该是KEIL公司的.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谢谢楼上,可这个软件怎么用啊,我试过用命令行运行...没什么反应
听说有种软件可以把html包括里面的图片转换成.c格式,可一直没有找到
命令行转到该此软件目录, 键盘输入: bin2data 目标文件
比如输入: bin2data  即可得到一个转换后新的文件test.c
另外附件中有bat文件,用记事本打开bat文件把里面的目标文件名改成实际的文件名,双击该bat文件就可以转换了。
批处理貌似可以实现拖动文件过去做为参数的. 这样可以实现拖个文件过去就转接了.
记得看到过有人实现.但没查到怎么做的.
不过.看好RT-thread的DFS准备新加入的ROMFS.
这样.应用程序就easy了.

网友(2012-10-15):
这个还好用呢。

网友(2013-07-03):
uip自带的那个,.exe和放HTML的文件夹放到同一级目录,在windows命令行窗口里到了那个路径下,输入【XXX.exe 文件夹名】然后回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