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種牌子的U盤耐用些,請高手指點!

楼主(2010-10-15):
以前用過一個清華紫光的,不到一年就壞了,後來買了一個金士頓的,用了差不多一年多吧,也壞了,不曉得現在那一種好些,還是U盤本來就壽命不長???

网友:
不能推荐啊,一推荐假冒的就一堆了
如曾今的正品金士顿
另:一年很不错了

网友:
蓝德的吧

网友:
建议买个TF卡+5元的读卡器就行
TF卡应急时还可以放到相机、手机里。
我就是这样做的,有好多年了。
如果是SD卡,还有防擦写开关,就更好了,不过稍大些,我是用SD卡转换器的。
TF卡同样可以转换成microSD卡,所以,TF卡是一卡走天下。

网友:
宇瞻的,假货比较少。

可以买宇瞻的TF卡,配套有卡套转成SD卡,配个读卡器。多用途。

网友:
SSK/UZONE都用了两年以上了

网友:
我这里有好几个坏的,都是用了不久的,坏了让我修。我往那一扔,说是修不了,所以积累了几个。现在的U盘都不怎么样。

网友:
4楼说得对 宇瞻的假货比较少

网友:
现在的U盘有这么容易坏么?2000年买的爱国者64MB,当时好像花了200+,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
SCANDISK的,京东等处买

网友:
强烈建议联想的T180,我一同学在做数码产品,给我的就是这款4G的,75块,估计现在涨价了。
读写速度很快。
1.耐烧:一次出差在网吧插入USB,无反应,一摸U盘外壳,发烫,取下来时外壳烧变形了,本想挂了,谁知换个U口照样用。
2.防水:几次洗衣服,在口袋忘了掏出来,衣服晒干后发现,照样用。

不幸的是在参加他婚礼的时候弄丢了。
用了之后你会发现你会成为T180的托。

网友:
两年前捡到一块没焊插头的U盘主板(128MB),焊上插头,装进一截装7812的塑料管子,用热熔胶灌封,用到现在,超耐摔,期间摔过无数次。

网友:
我有个山寨的 用了4年了  没问题

还有个朗科的不错, 很好使  我觉得朗科的比较好

在淘宝上买个U盘主控带板 3-10元钱 然后找个坏U盘 把flash(正规厂商的flash 山寨的不行)拆下来焊在买来的板上

在电脑上搞个量产的程序  量产一下 一个U盘就搞定  (壳都不要  只要焊得好 裸奔用就是了)

如果要金士顿的壳子  可以在淘宝上找到  貌似1元钱一个

网友:
SanDisk Cruzer Micro CZ6 8GB U盘(白色)
我以前在京东上买的,很不错。
写入速度可以达到10MB,我的其他U盘基本也就是4-5MB的速度。

http://www.360buy.com/product/199050.html

网友:
SanDisk我也在用,每天随身带两个8G的,呵呵

速度比一般的U盘快.

网友:
杂牌的一直在用,人品好

网友:
纽曼的也不错用了三年,前几天刚丢了。换了一个LD的貌似也不错。关键是使用时要注意。

网友:
朗科的确不错,到现在没坏过。

网友:
一直用的联想的,产品还没出过问题。

网友:
宇瞻 朗科 sandisk

网友:
一直用pqi,现在是8G的。

假的到处都是,全是大牌。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在电子城打理铺子,每天走来走去,经常看到有人在组装新盒子旧盘,然后贴牌。

网友:
LEXAR的不错,德国的牌子,我用了1年多,没丢过数据

网友:
最好的办法,去taobao买一个U盘空壳,自己买全新的8G的片子,焊上。

我上次去DELL专卖店,买的Kingstone 8G优盘,回家拆开一看,片子是旧的,手工焊的,连松香都没洗掉。

网友:
http://www.amazon.cn/mn/detailApp/ref=sr_1_19?_encoding=UTF8&s=pc&qid=1288426576&asin=B003E7G42E&sr=1-19

网友:
sandisk一直在用

网友:
推荐朗科,我2年前买的,现在还没有问题

网友:
sony的,4年了,速度还是一样的快,从没丢失文件,东西放里面都放心。

还有一个清华紫光的256M,用了6年了,中间稳压芯片坏了,换了一个稳压二极管供电也可以(那时候还对电子没入门),损坏过文件,格式化一下就好了,现在把他装了一个DOS操作系统以及DOS下很多工具,专做系统急救。

到现在都是好的。

发现我买电子产品都没有坏过的,但是每次买了之后给别人用,那就坏,我觉得电子产品使用看RP是当然,也要看使用方法,U盘经常摔摔当然不工作了

网友:
宇瞻的假货少,这是的确。金士顿假货已经泛滥到一个你不可想象的程度!
说一下清华紫光,这玩意你出10万块钱,就能拿到这个牌子一年的使用权,都是外包生产,你觉得可靠不?

网友:
闪存的芯片分很多种

主要是主控和FLASH

主控有很多家  而FLASH  又分为 slc  mlc  和 tlc

质量是 SLC 好于 MLC  ,mlc 好于 tlc。

;楼主可以详细百度一下。  个人觉得假如是真的要好好用的话,买淘宝上的做的 SLC 闪存的 u盘不错。 试试在淘宝找找 就可以了。

网友:
台电的 2g U盘 2005年买的 399元 现在还在用 前两天在华强北48元买了个4g的 现在已经坏了

楼主:
在電腦城也買了個台電 4G,在用,就是用的時間長了,發熱的厲害,可能是假的!

网友(2010-12-05):
我刚上大学的时候给手机买了块MMC卡,1GB,放在读卡器(飚王绿色的)里也当U盘用,到现在已经用了6年了

网友:
一张1g东芝用了5年,一张正品金士顿tf用了4年。假冒的完全不能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