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从IDE换成SATA,感觉速度不快,BIOS要怎么设置?

楼主(2010-10-15):
之前IDE硬盘出现无法修复的物理坏道,主机是IBM 8320-58J,BIOS看是IBM自家的。
主板就一个IDE接光驱,两个SATA,一个接硬盘。之前BIOS有恢复过。

网友:
BIOS 里面看看传输模式是不是PIO 如果是这个模式的话比较慢,改为auto 或者是DMA,一般WINDOWS是会自己识别的,再者可能是IDE2SATA芯片的原因,我现在的光驱位(IDE)加了硬盘托架(SATA),装了第二块硬盘,速度还可以。

网友:
要改成AHCI模式

网友:
我觉的硬盘接口不是瓶颈,我台式机的串口硬盘坏了,换了以前买的一个IDE接口,用的时候感觉不到差别

网友:
要发挥SATA的速度,需要安装驱动,一般在主板光盘上可以找到,BIOS里好像也需要先设置一下,具体是哪个选项忘记了。

网友:
我记得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发挥sata的速度,需要安装驱动,一般在主板光盘上可以找到,bios里好像也需要先设置一下,具体是哪个选项忘记了。

这主机很老了,没有光盘,只有从BIOS下手。

楼主:
这主机的BIOS很另类,没找到PIO和AHCI模式。
我试着把Serial Port A和Serial Port B分别从Enabled改成Automatic,重启后感觉速度提升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