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了个51的OS,抢占式,支持16个任务。堆栈设在XRAM

楼主(2010-10-15):
自己写了个51的OS,抢占式,支持16个任务。堆栈设在XRAM。本着开源的原则与大家共享!
一起来测试它的稳定性。变量尽量设成静态的!没有信号量,切换周期大约400。

51的OS与avr,stm等有较大的不同。51的SP只有8bit,不能指向XRAM的部分,需要先把状态压栈,然后把栈拷贝到XRAM中,再把现在要运行的任务的堆栈恢复。同时为了加快任务调度的速度需要计算一下压栈的深度,根据压栈的深度来保存有用的数据。

keil编译。
适合STC,在STC12C5A60S2上试了一下,很稳定!
为了兼容51,没有用双dptr。

网友:
顶一个,向峰哥看齐

网友:
不错,最近怎么很多人在搞OS了呀.

网友:
唉,想搞OS,可是自己笨的可以……

网友:
很像是从UCOS过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借鉴了挺多地方的,比如任务优先级的算法是学的Linux查表,对于像STC这种大ROM小RAM,cpu也不怎么样的单片机很适合。

这个OS的关键就是把堆栈转移到XRAM中,dptr只能用inc自加,却不能自减,不能像普通OS那样先入后出,后入先出。

网友(2013-01-02):
如何解决(变量不用设成静态的)
这个是分时多工,必须使用time0做系统分时使用.

网友(2019-11-24):
兄弟可以改成avr,iar的吗

网友(2020-06-28):
下来学习参考下。

网友(2021-05-17):
你们的技术真的 高了,哎

网友:
谢谢分享!要是再发几个例程就更好了!

网友(2021-09-30):
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怎么下载不了